全网首发,Proteus仿真Arduino控制L298驱动板

楼主(2018-08-09):
1.代码,hex文件在L298文件夹
2.我的电脑会跳出错误信息,不用管,不影响仿真
3.实验现象:直流电机先正转一秒 暂停一秒 反转一秒 如此反复
4.Arduino IDE 项目选项可导出hex,proteus可加载

/*
为了看清电机的转动,使用了 带齿轮减速箱的微型马达,
由于它的需要的电压低,可以直接使用Arduino板上的5伏电压。

L298N也使Arduino板载 5伏电压

L298N电机驱动自己焊的
*/

//这个电机驱动板使用数字端口4 5 6 7 控制电机
//正确连接你的电机到M1+ M1- M2+ M2-
//数字端口10 11 连接到L298N的使能端接口
//下载代码到Arduino/
// 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本程序作用两个直流电机先正转一秒 暂停一秒 反转一秒 如此反复

int IN1=4;
int IN2=5;
int IN3=6;
int IN4=7;

int EN1=10;//使能端口1
int EN2=11;//使能端口2
//数字端口4与5为一组,6与7为另一组
//数字端口10 11 作为直流电机的使能端
void Motor1(boolean reverse)//电机1正转
{
  if (reverse) //正转
  {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

  else //反转
  {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HIGH);
  }

}

void Motor2(boolean reverse)//电机2转动
{
  if (reverse) //正转
  {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

  else //反转
  {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HIGH);
  }

}

void aa()//先正转1秒停1秒后反转1秒
{

  //正转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HIGH);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HIGH);
  delay(1000);

  //暂停一秒
  stopMotor(true);
  delay(1000);
  stopMotor(false);//恢复电机使能端高电平

  //反转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delay(1000);
  // 暂停
  stopMotor(true);
  delay(1000);
  stopMotor(false);

}

void stopMotor(boolean r)//电机停转
{
  if (r)
  {
    analogWrite(EN1,0);
    analogWrite(EN2,0);
  }
  else
  {
    analogWrite(EN1,255);
    analogWrite(EN2,255);
  }
}

void setup()
{
  int i;

  for (i=4;i<=7;i++) //为Ardunio 电机驱动板
    pinMode(i,OUTPUT); //设置数字端口4,5,6,7为输出模式

  for (i=4;i<=7;i++)
    digitalWrite(i,HIGH); //设置数字端口4,5,6,7为HIGH,电机保持不动

  pinMode(10,OUTPUT);//设置数字端口10  11为输出模式
  pinMode(11,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aa();//两个直流电机正转1秒 暂停一秒 反转一秒

}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里的2个模块  在Proteus库没有  也不添加dll  但是能正常运行  百思不得其解?  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里的2个模块  在Proteus库没有  也不添加dll  但是能正常运行  百思不得其解?  能解释一下吗
...

Proteus都这样文件和库分离,这样打开以前的文件也可以兼容,这2个元件是老外制作的,下载地址在元件上的网址

网友B(2018-11-01):
proteus要8.7的版本,我才8.0.另外L298N元件网址是什么?

网友C(2021-03-17):
感谢 不会用原来的那个

网友C:
谢谢分享  这里的2个模块  在Proteus库没有

网友D(2021-06-14):
problem with the code... i think you must add some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