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5758|回7|收藏
楼主 ID:322662 只看他

楼主(2018-08-09):
设计了一个24V到48V升压电路,MOS GS级最后关断时候有个振荡波形,这个产生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
谢谢了~
沙发 ID:302217 只看他

网友:
可能是G极电容(内部结电容)上产生了振荡,在G极和S极之间接入适当的电阻,G极与驱动之间可以接入加速电路,总之解决之道在于破坏振荡条件。
板凳 ID:322662 只看他

网友:
GS级现在有个100k电阻,我再调试下试试,谢谢!
地板 ID:349617 只看他

网友:
不知道用的是PMOS还是NMOS
1、不同的MOS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2、MOS管有开关速度,也就是工作频率,GS之间存在寄生电容,不同的MOS管GS之间存在寄生电容不一样,
3、根据工作频率和驱动功率在MOS GS之间加入电容放电电阻,开关电源常用这个方案,
5# ID:384941 只看他

网友A:
1.跟MOS本身有一定关系,你可以换个品牌的试下。
2.PCB走线,大信号与小信号混到一起,你可以看看驱动端波形是不是也如此
6# ID:349617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1.跟MOS本身有一定关系,你可以换个品牌的试下。
2.PCB走线,大信号与小信号混到一起,你可以看看驱动端波 ...

是的走线也会影响到,尤其是高电压大电流的地方,小信号走线一定要注意
7# ID:389283 只看他

网友:
DS间串接一个电阻电容串联
8# ID:388197 只看他

网友:
试试减小Rgs,或者在DS间并个电容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