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3.12寸 256*64 SSD132的stm32f103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
OLED 3.12寸 256*64 驱动程序 stm32f103

/*
MOD:25664 (dots:256*64)
IC : SSD1322  (加入图片测试功能)
MCU: W78E516D 12MHZ
//============================
说明:6800:BS0=1,BS1=1;
             8080:BS0=0,BS1=1;  (默认)
          3-SPI:BS0=1,BS1=0;
          4-SPI:BS0=0,BS1=0;
*/
/* 接口定义:
1.  VSS--------------GND
2.  VDD--------------+3.3V
3.  NC
4.  DB0--------------P1.0
5.  DB1--------------P1.1
6.  DB2--------------P1.2
7.  DB3--------------P1.3
8.  DB4--------------P1.4
9.  DB5--------------P1.5
10. DB6--------------P1.6
11. DB7--------------P1.7
12. RD/E-------------P3.4
13. WR---------------P3.3
14. DC/A0------------P3.2
15. RST--------------P3.1
16. CS---------------P3.0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xData  P1
#define        Shift                0x1C
uchar data_4byte[4];
void delayus(uchar m);
void delayms(uchar m);
void change        (uchar dat);
void Fill_RAM(unsigned char Data) ;
void send_2bit(unsigned char two_bit_data);
unsigned char code bmp25664_0[];
unsigned char code bmp25664_1[];
void display_graphic_256x64_0();
void display_graphic_256x64_1();
//=-=-=-=-=-=-=-=-=-=-=-=-=-=-=-=-=-=-=-=-=-=-=-=-=-=-=-=-=-=-=-=-=-=-=-=-=-=-=-=
//  Global Variables
//=-=-=-=-=-=-=-=-=-=-=-=-=-=-=-=-=-=-=-=-=-=-=-=-=-=-=-=-=-=-=-=-=-=-=-=-=-=-=-=
#define        Shift                0x1C
#define Max_Column        0x3F                        // 256/4-1
#define Max_Row                0x3F                        // 64-1
#define        Brightness        0x0F

//#define        SPI
#define        I80
//#define        M68

sbit REST=P3^1;    // Reset
sbit CS=P3^0;    // Chip Select
sbit DC=P3^2;    // Data/Command Control

/*

//6800
sbit RW=P3^3;    // Write Signal
sbit E=P3^4;    // E Signal
*/

//8080
sbit _WR=P3^3;    //80
sbit _RD=P3^4;    //80

/*
//SPI
sbit SCLK=P1^0;   //spi
sbit SDIN=P1^1;   //spi
*/

uchar code tab88[]={
    0x0e,0x11,0x13,0x15,0x19,0x11,0x0e,0x00,// 0 代码"10"
        0x04,0x0c,0x04,0x04,0x04,0x04,0x0e,0x00,//1 代码"11"
        0x0e,0x11,0x01,0x02,0x04,0x08,0x1f,0x00,//2 代码"12"
        0x1f,0x02,0x04,0x02,0x01,0x11,0x0e,0x00,// 3 代码"13"
...

};
uchar code tab816[160]={
/*--  文字:  Q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E,0x44,0x44,0x28,0x28,0x10,0x10,0x10,0x10,0x10,0x38,0x00,0x00,

/*--  文字: T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8,0x44,0x44,0x44,0x78,0x44,0x42,0x42,0x42,0x44,0xF8,0x00,0x00,

/*--  文字:  S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E,0x42,0x42,0x40,0x20,0x18,0x04,0x02,0x42,0x42,0x7C,0x00,0x00,
/*--  文字:  2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4,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
/*--  文字:  5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E,0x40,0x40,0x40,0x58,0x6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文字:  6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C,0x24,0x40,0x40,0x58,0x64,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文字:  X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7,0x42,0x24,0x24,0x18,0x18,0x18,0x24,0x24,0x42,0xE7,0x00,0x00,
/*--  文字:  6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C,0x24,0x40,0x40,0x58,0x64,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文字:  4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4,0x0C,0x14,0x24,0x24,0x44,0x44,0x7E,0x04,0x04,0x1E,0x00,0x00,
/*--  文字:  1  --*/
/*--  Times New Roman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uchar code tab1616[]={
/* 点阵:16x16
   提取点阵方向:横向取模(先左->右, 再上->下)
   字节掉转:否
   字节方式:C语言 */
//===================================
/*--  文字:  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F,0xFC,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44,0x44,0x24,0x44,
0x24,0x48,0x14,0x48,0x14,0x5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FF,0xFE,0x00,0x00,

/*--  文字:  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20,0x14,0x11,0xD2,0x00,0x12,0xFC,0x10,0x0B,0xFE,0x08,0x10,0x48,0x90,
0x28,0x90,0x12,0xD0,0x12,0x90,0x2A,0x90,0x2A,0x8A,0x4A,0xEA,0x87,0x06,0x02,0x02,

/*--  文字:  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
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A,0x01,0x02,0x01,0x02,0x00,0xFE,

/*--  文字:  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F,0xF8,0x00,0x10,0x00,0x20,0x00,0x40,0x01,0x80,0x01,0x00,0xFF,0xFE,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10,0x1D,0x10,0xF0,0x90,0x10,0x90,0x10,0x10,0xFD,0x10,0x10,0x90,0x38,0x90,
0x34,0x10,0x50,0x1E,0x53,0xF0,0x9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  文字:  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3,0xFE,0xFC,0x20,0x10,0x20,0x10,0x20,0x15,0xFC,
0x18,0x84,0x30,0x88,0xD0,0x48,0x10,0x50,0x10,0x20,0x10,0x50,0x51,0x88,0x26,0x06,

/*--  文字:  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0,0x02,0x00,0xFF,0xFE,0x04,0x00,0x04,0x00,0x0F,0xF0,0x08,0x10,0x18,0x10,
0x2F,0xF0,0x48,0x10,0x8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0x08,0x50,0x08,0x20,

/*--  文字:  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7B,0xF8,0x4A,0x08,0x52,0x08,0x53,0xF8,0x62,0x08,0x52,0x08,0x4B,0xF8,
0x4A,0x44,0x4A,0x48,0x6A,0x30,0x52,0x20,0x42,0x10,0x42,0x88,0x43,0x06,0x42,0x00,

/*--  文字:  公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04,0x80,0x04,0x80,0x08,0x40,0x08,0x40,0x10,0x20,0x20,0x10,0x42,0x08,
0x82,0x06,0x04,0x00,0x04,0x40,0x08,0x20,0x10,0x20,0x3F,0xF0,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司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F8,0x00,0x08,0x00,0x08,0x7F,0xE8,0x00,0x08,0x00,0x08,0x1F,0x88,
0x10,0x88,0x10,0x88,0x10,0x88,0x10,0x88,0x1F,0x88,0x10,0x88,0x00,0x28,0x00,0x10,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s(uchar m)
{
while(--m);
}
void delayms(uchar m)
{
uchar i,j;
for(i=0;i<102;i++)
for(j=0;j<m;j++)
delayus(1);
}
void delay(uchar m)
{
u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m;j++)
delayms(1);
}

#ifdef M68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a) //68XX方式写指令子程序
{       DC=0;
        CS=0;
        RW=0;
        xData=Data;
        E=1;
        _nop_();
        _nop_();
        E=0;
        RW=1;
        CS=1;
        DC=1;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a) //68XX方式写数据子程序
{        DC=1;
         CS=0;
        RW=0;
        xData=Data;
         E=1;
        _nop_();
        _nop_();
        E=0;
        RW=1;
        CS=1;
        DC=1;
}
#endif
#ifdef I80                                        // 8-bit 80XX Parallel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a)
{
        DC=0;
        CS=0;
        _WR=0;
        xData=Data;
        _WR=1;
        CS=1;
        DC=1;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a)
{
        DC=1;
        CS=0;
        _WR=0;
        xData=Data;
        _WR=1;
        CS=1;
        DC=1;
}
#endif

#ifdef SPI                                        // 4-wire SPI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0;
        DC=0;
        for (i=0; i<8; i++)
        {
                SCLK=0;
                SDIN=(Data&0x80)>>7;
                Data = Data << 1;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        SCLK=0;
        DC=1;
        CS=1;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0;
        DC=1;
        for (i=0; i<8; i++)
        {
                SCLK=0;
                SDIN=(Data&0x80)>>7;
                Data = Data << 1;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        SCLK=0;
        DC=1;
        CS=1;
}
#endif
/********************************************
行,列,起始地址设定,写入命令定义 一个像素对应4位
********************************************/
void Set_Column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Write_cmd(0x15);                        //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dat(a);                                //   Default => 0x00
        Write_dat(b);                                //   Default => 0x77
}

void Set_Row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Write_cmd(0x75);                        // Set Row Address
        Write_dat(a);                                //   Default => 0x00
        Write_dat(b);                                //   Default => 0x7F
}

void Set_Write_RAM()
{
        Write_cmd(0x5C);                        // Enable MCU to Write into RAM
}

void Set_Remap_Format(unsigned char d)
{
        Write_cmd(0xA0);                        // Set Re-Map / Dual COM Line Mode
        Write_dat(d);                                //   Default => 0x40
        Write_dat(0x11);                        //   Default => 0x01 (Disable Dual COM Mode)
}

/* ***********************************
//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ial (void)
{

        Write_cmd(0xFD);
        Write_dat(0x12);  //打开MCU通信

        Set_Column_Address(0x1c,0x5b);           //256列
        Set_Row_Address(0x00,0x3f);                 //64行

        Write_cmd(0xAE);  //开休眠

        Write_cmd(0xB3);  ///驱动和振荡时钟
        Write_dat(0x91);

        Write_cmd(0xCA); ///设定MUX占空比
        Write_dat(0x3F);

        Write_cmd(0xA2);
        Write_dat(0x00); //卷动地址

        Write_cmd(0xA1);
        Write_dat(0x00); //起始行

    Write_cmd(0xA6);          //正常显示

        Write_cmd(0xA0);
        Write_dat(0x14);
        Write_dat(0x11);  //扫描方向

        Write_cmd(0xB5); ///set gpio
        Write_dat(0x00);

        Write_cmd(0xAB);
        Write_dat(0x01); //内部调节电压

        Write_cmd(0xB4); ///加深显示Display Enhancement a
        Write_dat(0xA0);
        Write_dat(0xfd);   //0xb5

        Write_cmd(0xC1); ///Set Contrast Current
        Write_dat(0xaf); //9f

        Write_cmd(0xC7);  //Master Contrast        Current Control
        Write_dat(0x0F);

        Write_cmd(0xb8);  //灰模
        Write_dat(0x0c);
        Write_dat(0x18);
        Write_dat(0x24);
        Write_dat(0x30);
        Write_dat(0x3c);
        Write_dat(0x48);
        Write_dat(0x54);
        Write_dat(0x60);
        Write_dat(0x6c);
        Write_dat(0x78);
        Write_dat(0x84);
        Write_dat(0x90);
        Write_dat(0x9c);
        Write_dat(0xa8);
        Write_dat(0xb4);

        Write_cmd(0x00);
        Write_cmd(0xB1); //Set Phase Length
        Write_dat(0xE2);

        Write_cmd(0xD1); //Display Enhancement B
        Write_dat(0xa2);
        Write_dat(0x20);//反显

        Write_cmd(0xBB);
        Write_dat(0x1F);

        Write_cmd(0xB6);
        Write_dat(0x08);

        Write_cmd(0xBE);
        Write_dat(0x07);//0.86VCC

        Write_cmd(0xA6);//正常显示
        Write_cmd(0xA9);//退部分显示
        Write_cmd(0x5c);
        Fill_RAM(0x00);
    Write_cmd(0xAF);  //关休眠
}

/***************************************
全和间隔列显示
**************************************/

void Fill_RAM(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j;

        Set_Column_Address(0x1c,0x5b);
        Set_Row_Address(0x00,0x3f);
        Set_Write_RAM();

        for(i=0;i<64;i++)
        {
                for(j=0;j<64;j++)
                {
                        Write_dat(Data);
                        Write_dat(Data);
                }
        }
}

/*************************Fill Data**************************/
void fill(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unsigned char x,y;
        Write_cmd(0x15);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dat(0x00);         /*Start Address,start at SEG0*/
        Write_dat(0x77);         /*End Address,end at SEG479*/
        Write_cmd(0x75);           /*Set Row address*/
        Write_dat(0x00);         /*Start Address,start at row0*/
        Write_dat(0x7f);         /*End Address,end at row127*/
        Write_cmd(0x5c);          /*Write RAM Command*/
        for(y=0;y<128;y++)
        {
                for(x=0;x<120;x++)
                Write_dat(dat1);
                Write_dat(dat2);
        }
//        delay(1);
}

//=========图形
void display_graphic_256x64_0()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i=0;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1c);        //
        Write_dat(0x5b);        //91   91-28=63
        Write_cmd(0x75);
        Write_dat(0x00);        //0
        Write_dat(0x3f);        //63   63-0=63
        Write_cmd(0x5C);
        for(y=0;y<64;y++)
        {
                        for(x=0;x<32;x++)
                {
                        unsigned char code_buf,code_buf2;
                        code_buf=bmp25664_0[i++];

                        code_buf2=code_buf&0xc0;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30;
                        code_buf2<<=2;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0c;
                        code_buf2<<=4;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03;
                        code_buf2<<=6;
                        send_2bit(code_buf2);
                }
        }
}

//=========图形
void display_graphic_256x64_1()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i=0;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1c);        //
        Write_dat(0x5b);        //91   91-28=63
        Write_cmd(0x75);
        Write_dat(0x00);        //0
        Write_dat(0x3f);        //63   63-0=63
        Write_cmd(0x5C);
        for(y=0;y<64;y++)
        {
                        for(x=0;x<32;x++)
                {
                        unsigned char code_buf,code_buf2;
                        code_buf=bmp25664_1[i++];

                        code_buf2=code_buf&0xc0;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30;
                        code_buf2<<=2;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0c;
                        code_buf2<<=4;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03;
                        code_buf2<<=6;
                        send_2bit(code_buf2);
                }
        }
}

void send_2bit(unsigned char two_bit_data)
{
        if(two_bit_data==0x00)
                Write_dat(0x00);
        else if(two_bit_data==0x40)
                Write_dat(0x0f);
        else if(two_bit_data==0x80)
                Write_dat(0xf0);
        else
                Write_dat(0xff);
}
/***************************************
间隔行显示
**************************************/

void hang(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j;

        Set_Column_Address(0x1c,0x5b);
        Set_Row_Address(0x00,0x3f);
        Set_Write_RAM();

        for(i=0;i<32;i++)
        {
                for(j=0;j<64;j++)
                {
                        Write_dat(Data);
                        Write_dat(Data);
                }
                        for(j=0;j<64;j++)
                {
                        Write_dat(~Data);
                        Write_dat(~Data);
                }
        }
}

/***************************************
间隔点显示
**************************************/
void gedot(uchar m)
{
    unsigned char i,j;

        Set_Column_Address(0x1c,0x5b);           //256列
        Set_Row_Address(0x00,0x3f);                 //128行
        Set_Write_RAM();

        for(i=0;i<32;i++)
        {
                for(j=0;j<64;j++)
                {
                   if(m==0xf0)
                   {
                Write_dat(0xf0);
                    Write_dat(0xf0);
                        }
                        else
                        {
                Write_dat(0x0f);
                    Write_dat(0x0f);
                        }
                }
                for(j=0;j<64;j++)
                {
                        if(m==0xf0)
                   {
                Write_dat(0x0f);
                    Write_dat(0x0f);
                        }
                else
                {
                Write_dat(0xf0);
                    Write_dat(0xf0);
                        }
                }
        }
}
/*****************************************************
矩形边框
*********************************************************/
  void biank()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i,j;

             Set_Remap_Format(0x14);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1c);
          Write_dat(0x5b);

              Write_cmd(0x75);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cmd(0x5c);

        for(i=0;i<64;i++)
        {
            Write_dat(0xff);
        Write_dat(0xff);
        }
              Write_cmd(0x75);
          Write_dat(0x3f);
          Write_dat(0x3f);
              Write_cmd(0x5c);

        for(i=0;i<64;i++)
        {
            Write_dat(0xff);
        Write_dat(0xff);
        }

            Set_Remap_Format(0x15);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1c);
          Write_dat(0x1c);
              Write_cmd(0x75);
          Write_dat(0x01);
          Write_dat(0x3e);
              Write_cmd(0x5c);
            for(i=0;i<64;i++)
        {
            Write_dat(0xf0);
        Write_dat(0x00);
        }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5b);
        Write_dat(0x5b);
            Write_cmd(0x5c);
            for(i=0;i<64;i++)
        {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f);
        }
            Set_Remap_Format(0x14);
}

/************************************************
转换函数,D7=1,一位转换成四位
************************************************/
void change        (uchar m)
{
      uchar k;
  uchar kk,kkk;
  kk=m;
  for(k=0;k<4;k++)   // 一两位的方式写入  2*4=8位
   {
     kkk=kk&0xc0;     //当K=0时 为D7,D6位 当K=1时 为D5,D4位

     /****出现4种可能,16阶色素,一个地址两个像素,一个像素对应4位***/

     switch(kkk)
       {
         case 0x00:
           data_4byte[k]=0x00;
         break;
     case 0x40:
           data_4byte[k]=0x0f;
         break;
         case 0x80:
           data_4byte[k]=0xf0;
         break;
     case 0xc0:
           data_4byte[k]=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kk=kk<<2;                                //左移两位
      Write_dat(data_4byte[k]);                /* 8 column  a nibble of command is a dot*/
   }
}

/**********************************************************
在显示屏上写一个8*16的数字
// 用字模表tab816(1维数组),
//在坐标(x坐标)(y坐标)位置显示一行字(左上脚坐标),
//其中x坐标必须为偶数。
//字占row行,一行col点。
//以上定义都是unsigned char全局变量,
************************************************************/

void write_oled(uchar x,uchar y,uchar coder)
{
uchar dat;
uchar i;
          Set_Remap_Format(0x14);     //定义2个地址,1个字节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1c+x);
          Write_dat(0x1d+x);

              Write_cmd(0x75);              //16行
          Write_dat(0x00+y);
          Write_dat(0x10+y);
              Write_cmd(0x5c);
           for(i=0;i<16;i++)
           {
        dat=tab816[i+16*coder];
        change(dat);
                 }
         }
/*********************************************************
写入一行8*16的数字
****************************************************/
   void string816(uchar x,uchar y,uchar m)
   {
   uchar i;
   for(i=0;i<m;i++)
   {
   write_oled(x,y,i);
   x=x+4;     //delay(2);        取消延时,消除显示停顿
   } }
/*********************************************************
写入一行8*8的数字
****************************************************/
void write_oled8(uchar x,uchar y,uchar coder)
{
uchar dat;
uchar i;
          Set_Remap_Format(0x14);     //定义2个地址,1个字节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1c+x);
          Write_dat(0x1d+x);

          Write_cmd(0x75);              //16行
          Write_dat(0x00+y);
          Write_dat(0x08+y);
              Write_cmd(0x5c);
           for(i=0;i<8;i++)
           {
        dat=tab88[i+8*coder];
        change(dat);
                 }
         }
/*********************************************************
写入一行8*8的数字
****************************************************/
   void string88(uchar x,uchar y,uchar m)
   {
   uchar i;
   for(i=0;i<m;i++)
   {
   write_oled8(x,y,i);
   x=x+2;
   } }

/**********************************************************
在显示屏上写一个16*16的汉字
// 用字模表tab1616(1维数组),
//在坐标(x坐标)(y坐标)位置显示一行字(左上脚坐标),
//其中x坐标必须为偶数。
//字占row行,一行col点。
//以上定义都是unsigned char全局变量,coder为代码值
************************************************************/

void hzwrite_oled(uchar x,uchar y,uchar coder)
{
uchar dat;
uchar i;

          Set_Remap_Format(0x14);    //定义4个地址,2个字节
          Write_cmd(0x15);
          Write_dat(0x1c+x);
          Write_dat(0x1f+x);

          Write_cmd(0x75);         //16行
          Write_dat(0x00+y);
          Write_dat(0x10+y);
          Write_cmd(0x5c);
           for(i=0;i<32;i++)
           {
        dat=tab1616[i+32*coder];
        change(dat);
                 }

         }
//***********************************************
// 写入一行汉字
/**********************************************/
  void stinghz(uchar x,uchar y,uchar m)
  {
   uchar i;
   for(i=0;i<m;i++)
   {
    hzwrite_oled(x,y,i);
    x=x+6; delay(2);
   }
   }
/*********************************************
  卷动程序
**********************************************/
void Set_Partial_Display(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

        Write_cmd(0xA8|a);
                                        // Default => 0x8F
                                                //   Select Internal Booster at Display On
        if(a == 0x00)
        {
                Write_dat(b);
                Write_dat(c);
        }
}
/*****************************************
  显示偏移量
********************************************/
void Set_Display_Offset(unsigned char d)
{
        Write_cmd(0xA2);                        // Set Vertical Scroll by Row
        Write_dat(d);                                //   Default => 0x00
}
//-=-=-=-=-=-=-=-=-=-=-=-=-=-=-=-=-=-=-=-=-=-=-=-=-=-=-=-=-=-=-=-=-=-=-=
//  Vertical Scrolling (Full Screen)
//
//    a: Scrolling Direction
//       "0x00" (Upward)
//       "0x01" (Downward)
//    b: Set Numbers of Row Scroll per Step
//    c: Set Time Interval between Each Scroll Step
//-=-=-=-=-=-=-=-=-=-=-=-=-=-=-=-=-=-=-=-=-=-=-=-=-=-=-=-=-=-=-=-=-=-=-=
void Vertical_Scroll(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int i,j;

        Set_Partial_Display(0x00,0x00,Max_Row);

        switch(a)
        {
                case 0:
                        for(i=0;i<(Max_Row+1);i+=b)
                        {
                                Set_Display_Offset(i+1);
                                for(j=0;j<c;j++)
                                {
                                        delayus(100);
                                }
                        }
                        break;
                case 1:
                        for(i=0;i<(Max_Row+1);i+=b)
                        {
                                Set_Display_Offset(Max_Row-i);
                                for(j=0;j<c;j++)
                                {
                                        delayus(100);
                                }
                        }
                        break;
        }
        Set_Partial_Display(0x01,0x00,0x00);
}
/*********************************
     起始行
**********************************/
void Set_Start_Line(unsigned char d)
{
        Write_cmd(0xA1);                        // Set Vertical Scroll by RAM
        Write_dat(d);                                //   Default => 0x00
}
//-=-=-=-=-=-=-=-=-=-=-=-=-=-=-=-=-=-=-=-=-=-=-=-=-=-=-=-=-=-=-=-=-=-=-=
//  Vertical Fade Scrolling (Full Screen)
//
//    a: Scrolling Direction
//       "0x00" (Upward - In)
//       "0x01" (Downward - In)
//       "0x02" (Upward - Out)
//       "0x03" (Downward - Out)
//    b: Set Numbers of Row Scroll per Step
//    c: Set Time Interval between Each Scroll Step
//-=-=-=-=-=-=-=-=-=-=-=-=-=-=-=-=-=-=-=-=-=-=-=-=-=-=-=-=-=-=-=-=-=-=-=
void Fade_Scroll(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int i,j;

        Set_Partial_Display(0x00,0x00,Max_Row);

        switch(a)
        {
                case 0:
                        for(i=(Max_Row+1);i<128;i+=b)
                        {
                                Set_Start_Line(i);
                                for(j=0;j<c;j++)
                                {
                                        delayus(100);
                                }
                        }
                        Set_Start_Line(0x00);
                        for(j=0;j<c;j++)
                        {
                                delayus(100);
                        }
                        break;
                case 1:
                        for(i=0;i<(Max_Row+1);i+=b)
                        {
                                Set_Start_Line(Max_Row-i);
                                for(j=0;j<c;j++)
                                {
                                        delayus(100);
                                }
                        }
                        break;
                case 2:
                        for(i=0;i<(Max_Row+1);i+=b)
                        {
                                Set_Start_Line(i+1);
                                for(j=0;j<c;j++)
                                {
                                        delayus(100);
                                }
                        }
                        break;
                case 3:
                        for(i=127;i>Max_Row;i-=b)
                        {
                                Set_Start_Line(i);
                                for(j=0;j<c;j++)
                                {
                                        delayus(100);
                                }
                        }
                        break;
        }
        Set_Partial_Display(0x01,0x00,0x00);
}
//-=-=-=-=-=-=-=-=-=-=-=-=-=-=-=-=-=-=-=-=-=-=-=-=-=-=-=-=-=-=-=-=-=-=-=
//  Show Regular Pattern (Partial or Full Screen)
//
//    a: Column Address of Start
//    b: Column Address of End (Total Columns Devided by 4)
//    c: Row Address of Start
//    d: Row Address of End
//-=-=-=-=-=-=-=-=-=-=-=-=-=-=-=-=-=-=-=-=-=-=-=-=-=-=-=-=-=-=-=-=-=-=-=
void Fill_Block(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j;

        Set_Column_Address(Shift+a,Shift+b);
        Set_Row_Address(c,d);
        Set_Write_RAM();

        for(i=0;i<(d-c+1);i++)
        {
                for(j=0;j<(b-a+1);j++)
                {
                        Write_dat(Data);
                        Write_dat(Data);
                }
        }
}
//-=-=-=-=-=-=-=-=-=-=-=-=-=-=-=-=-=-=-=-=-=-=-=-=-=-=-=-=-=-=-=-=-=-=-=
//  Show Gray Scale Bar (Full Screen)
//-=-=-=-=-=-=-=-=-=-=-=-=-=-=-=-=-=-=-=-=-=-=-=-=-=-=-=-=-=-=-=-=-=-=-=
void Grayscale()
{
        // Level 16 => Column 1~16
                Fill_Block(0xFF,0x00,0x03,0x00,Max_Row);

        // Level 15 => Column 17~32
                Fill_Block(0xEE,0x04,0x07,0x00,Max_Row);

        // Level 14 => Column 33~48
                Fill_Block(0xDD,0x08,0x0B,0x00,Max_Row);

        // Level 13 => Column 49~64
                Fill_Block(0xCC,0x0C,0x0F,0x00,Max_Row);

        // Level 12 => Column 65~80
                Fill_Block(0xBB,0x10,0x13,0x00,Max_Row);

        // Level 11 => Column 81~96
                Fill_Block(0xAA,0x14,0x17,0x00,Max_Row);

        // Level 10 => Column 97~112
                Fill_Block(0x99,0x18,0x1B,0x00,Max_Row);

        // Level 9 => Column 113~128
                Fill_Block(0x88,0x1C,0x1F,0x00,Max_Row);

        // Level 8 => Column 129~144
                Fill_Block(0x77,0x20,0x23,0x00,Max_Row);

        // Level 7 => Column 145~160
                Fill_Block(0x66,0x24,0x27,0x00,Max_Row);

        // Level 6 => Column 161~176
                Fill_Block(0x55,0x28,0x2B,0x00,Max_Row);

        // Level 5 => Column 177~192
                Fill_Block(0x44,0x2C,0x2F,0x00,Max_Row);

        // Level 4 => Column 193~208
                Fill_Block(0x33,0x30,0x33,0x00,Max_Row);

        // Level 3 => Column 209~224
                Fill_Block(0x22,0x34,0x37,0x00,Max_Row);

        // Level 2 => Column 225~240
                Fill_Block(0x11,0x38,0x3B,0x00,Max_Row);

        // Level 1 => Column 241~256
                Fill_Block(0x00,0x3C,Max_Column,0x00,Max_Row);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REST=0;
        delayms(100);
        REST=1;
    delayms(50);                  //100
        Initial();
while(1)
        {
                                Fill_RAM(0xff);                 //全显示
                                delay(2);
                                Fill_RAM(0xf0);                  //竖线
                                delay(2);
                                Fill_RAM(0x0f);                  //竖线
                                delay(2);
                                hang(0xff);                         //显示行
                                delay(2);
                                hang(0x00);                          //显示行
                                delay(2);
                                gedot(0xf0);                  //显示点
                                delay(2);
                                gedot(0x0f);                   //显示点
                                delay(2);
                                Fill_RAM(0x00);                  // Clear Screen
                 /*
                                write_oled(0,0,0x00);
                                write_oled(4,0,0x01);
                                biank();                                   //矩形框
                                delay(10);
                        */
                                hzwrite_oled(14,0,0x00);
                                hzwrite_oled(22,0,0x01);
                                hzwrite_oled(30,0,0x02);
                                hzwrite_oled(38,0,0x03);
                                string88(0,17,32);
                                stinghz(4,25,10) ;
                                string816(14,45,10);
                                delay(10);
                Grayscale();         //显示灰阶
                delay(10);
                Fill_RAM(0x00);         // Clear Screen
                           //        delay(10);
                        //        fill(0xff,0xff);
                                display_graphic_256x64_0();
                                delay(10);
                                Fill_RAM(0x00);                        // Clear Screen

                           display_graphic_256x64_1();
                                delay(10);
                                Fill_RAM(0x00);                        // Clear Screen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5664_0[]=
{
/*--  调入了一幅图像:E:\LCD小工具\程序图片\25664.bmp  --*/
/*--  宽度x高度=256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网友A(2018-08-10):
这是51程序吗?

网友B(2019-04-10):
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C(2019-05-18):
正在研究OLED,学习一下。

网友D(2020-05-09):
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E(2020-07-08):
请教一下0xa0 寄存器,能否设置x y 翻转90度

网友F(2020-08-14):
收下,万分感谢,楼主万岁万万岁

网友F(2020-12-19):
感谢分享,谢谢,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22-05-23):
OLED 3.12 inch 256*64 driver for XX51 cpu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