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怎样才可以唤醒掉电模式的单片机

楼主(2018-08-09):
RFID的rc522模块可以在寻到卡时通过p3.2中断唤醒掉电模式的89c52吗?

楼主:
要怎样使模块寻到卡时通过iRQ引脚唤醒单片机

网友A:
如果RC522有中断输出,那单片机启用外部中断,就可以

~~~~~~~~~~~~~~~~~~~

网友B(2018-11-27):
我也想知道,MFRC522有没有中断呀,各位大神都是怎么唤醒单片机的呀

网友C:
读写IC卡模块(单片机+MFRC522 或者 FM1702SL),为了降低功耗 一般把读卡芯片关闭、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在刷卡时怎样来唤醒单片机及开启读卡芯片,可以用触摸感应来唤醒单片机,加一个触摸芯片在刷卡天线区中心加一个触摸感应区,只要有手或卡片接近就会触发 唤醒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