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台灯程序

楼主(2018-08-09):
小台灯的程序,可以看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bit LED     = P1^0;                        // 模式指示灯,亮是自动模式,灭是手动模式
sbit Lamp    = P1^4;                         // 台灯控制引脚
sbit Key1    = P1^1;                        // 按键1,模式切换按键
sbit Key2    = P1^2;                         // 按键2,亮度减少按键
sbit Key3    = P1^3;                        // 按键3,亮度增加按键
sbit ADC_CS  = P2^3;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ADC_CLK = P2^0;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ADC_DAT = P2^1;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Module  = P2^2;                        // 人体红外检测模块

uchar gCount=0;                                // 全局计数变量
uchar gIndex;                                        // 亮度变量,0是最暗,9是最亮,一共10档
uint  gTime=0;                                // 计时变量,用于计时多久没检测到有人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Init()
{
        TMOD = 0x01;                        // 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252;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24;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ET0  = 1;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   = 1;                        // 打开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 手动控制
/*********************************************************/
void ManualControl()
{
        // 亮度减少
        if(Key2==0)                                // 如果按键2被按下去
        {
                if(gIndex>0)                        // 只要当前亮度不为最低才能减少亮度
                {
                        gIndex--;                        // 亮度降低一档
                        DelayMs(300);                // 延时0.3秒
                }
        }
        // 亮度增加
        if(Key3==0)                                // 如果按键3被按下去
        {
                if(gIndex<9)                        // 只要当前亮度不为最高才能增加亮度
                {
                        gIndex++;                        // 亮度增加一档
                        DelayMs(300);                // 延时0.3秒
                }
        }
}

/*********************************************************/
// 自动控制
/*********************************************************/
void AutoControl(uchar num)
{
        if(num<59)                                                // 最亮
                gIndex=9;
        else if((num>65)&&(num<81))                // 第二亮
                gIndex=8;
        else if((num>87)&&(num<103))                // 第三亮
                gIndex=7;
        else if((num>109)&&(num<125))
                gIndex=6;
        else if((num>131)&&(num<147))
                gIndex=5;
        else if((num>153)&&(num<169))
                gIndex=4;
        else if((num>175)&&(num<191))
                gIndex=3;
        else if((num>197)&&(num<213))
                gIndex=2;
        else if((num>219)&&(num<235))
                gIndex=1;
        else if(num>241)                                         // 最暗
                gIndex=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ret;

        Timer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LED=0;                                        // 指示灯点亮(自动模式指示灯)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上电先进行一次自动亮度控制
        AutoControl(ret+7);

        while(1)
        {
                /* 模式切换控制 */
                if(Key1==0)                                        // 如果按键1被按下去
                {
                        LED=~LED;                                // 切换LED灯状态
                        if(LED==0)                                // 如果切换后是自动模式的话
                        {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进行一次自动亮度调整
                        }
                        DelayMs(10);                                // 延时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亮度控制 */
                if(LED==1)                                        // 如果LED是灭的
                {
                        ManualControl();                        // 则进行手动控制
                }
                else                                                        // 如果LED是亮的
                {
                        if(gTime<60000)                        // 如果最近60秒内检测到有人
                        {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进行自动控制
                                DelayMs(200);
                        }
                }

                /*检测是否有人*/
                if(Module==1)
                {
                        gTime=0;                                        // 检测到有人,则把60秒计时清零
                }
                if(gTime>60000)                                // 如果gTime的值超过了60000
                {
                        gTime=60000;                                // 把gTime的值重新赋值为60000,避免过大溢出
                        gIndex=0;                                        // 如果60秒检测不到有人,则把台灯熄灭
                }
        }
}

/*********************************************************/
// 定时器0服务程序,1毫秒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252;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24;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gTime++;                                                        // 每1毫秒,gTime变量加1
        gCount++;                                                // 每1毫秒,gCount变量加1
        if(gCount==10)                                        // 如果gCount加到10了
        {
                gCount=0;                                        // 则将gCount清零,进入新一轮的计数
                if(gIndex!=0)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暗的(熄灭)
                {
                        Lamp=0;                                        // 则把台灯点亮
                }
        }

        if(gCount==gIndex)                                        // 如果gCount计数到和gIndex一样了
        {
                if(gIndex!=9)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亮的
                {
                        Lamp=1;                                        // 则把台灯熄灭
                }
        }
}

网友A(2023-05-02):
档位代码怎么计算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