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外部中断只能执行很短的程序吗?能用延时函数吗?

楼主(2018-08-09):
Arduino外部中断只能执行很短的程序吗,也不能用延时函数,自己写个循环体也不能运行。
如果我要在外部中断中要执行较长的程序怎么弄?

网友A(2019-06-23):
LZ 解决了吗 ??同问

网友B:
换个思路才能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不考虑多线程的前提下,参考 windows 消息处理队列:

中断里头仅负责响应和发出消息队列(做标志)
main 逻辑循环里头处理消息队列(处理标志)

至于 main 里头,处理的代码如果过长耗时太多,可以反过来做标志(处理中),中断响应时,先看还处于“处理中”逻辑与否再决定发不发消息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