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讯C语言编程

楼主(2018-08-09):
我想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a单片机是采集数据,发送数据,b单片机发出指令,a返回数据,b收到数据显示出来(比如电流电压剩余电量温度),请问我该怎样实现,有哪些步骤,目前我知道需要中断,定时,还有发送模块和接收模块,通讯协议有,但是那个指令该怎么发还是不懂,boss催的急,没那么多时间细看书,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下相关的知识点和C语言程序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找一个串口通讯的超声波测距程序看看就可以了解此问题,不需要另加发送模块和接收模块。超声波测距模块里也有一个单片机。

网友B:
B单片机发送指令给A,数据包格式如果已经确定了,可以按照数据包的格式发送,如果没有,那就自己制定,只要B发给A,A能理解自己要做什么就行。A接收到指令之后,查询设备状态,然后再通过数据包把数据发送回B,B解析数据包就行了。

网友C:
我的思路:1、先配置相关串口的接收中断函数
               2、找到串口发送函数,根据协议规定格式(字符串、十六进制)修改发送数据
               3、数据接收后解析并执行相关操作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串口通讯的超声波测距程序看看就可以了解此问题,不需要另加发送模块和接收模块。超声波测距模块里 ...

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是用的I2C测的,现在要改成串口,引脚需要重新设置吗,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