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一个单片机中断放多个任务?含2路PWM与其他

楼主(2018-08-10):
是这个样。单片机定时器开中断,里面要跑2路PWM,1个4*8bit的LED管。1或2个还正常,3个完全完蛋。请高人帮忙看怎么实现。非常感谢,最好具体点。

网友A:
这个只有看看代码才行,能否提供代码看看

网友A:
这个只能看看代码才行,能否提供?

网友B:
设置中断就好啦

网友C:
嗯,有待考证

网友D:
有可能是你定时器中断时间和你里面要执行的任务冲突了,就是说任务太多,其实你完全可以把LED灯这种东西扔到外部中断里面的

网友E:
你把代码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确认定时中断中嵌套的中断程序执行时间是否已经超出定时中断周期时间,这个比较重要;
其次,定时器中 ...

能否具体点。比如说所谓的状态机。

网友G:
这个比较简单的,其实一个中断就可以解决

网友F:
首先确认定时中断中嵌套的中断程序执行时间是否已经超出定时中断周期时间,这个比较重要;
其次,定时器中断作为程序高速时间基准,可以基于此基准,另外开设几个软定时中断,用于执行你所谓的中断函数;
如果你的中断函数不要求一定需要同时执行的话,基于软中断,设置成不同时序执行的状态机模型,确保同一时刻,同时执行的程序代码时间小于,你的高速定时器周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