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无法进去main函数

楼主(2018-08-10):
请教各位大佬,用IAP15W4K58S4,Keil仿真的时候进不去main函数,一直在STARTUP.A51中循环执行前几行;然后我把A51删了,还是进不去

网友A:
确认仿真驱动安装完好及仿真头接线供电完好的情况下,首先确认程序编译没有错误;其次,设置断点,单步调试,观察程序执行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仿真驱动安装完好及仿真头接线供电完好的情况下,首先确认程序编译没有错误;其次,设置断点,单步调试 ...

编译没有问题,但是设置断点后也没用,该怎么弄啊?

网友B:
采用单步调试看看有没有提示  或者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C:
先那个例程试下行不行,确定下你代码是否有问题,然后再试

网友D:
试试使用调用程序

网友E:
配置有问题吧,程序死了?

网友F:
先编译,仔细检查一下c文件有没有添加到工程。

网友G:
用别人成熟的项目试试。

网友H:
估计是配置的问题,等大佬解决

网友I:
编译时候报错吗?

网友J: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K:
你需要重新安装软件,程序安装地址用英文,不要出现中文,而且你这个应该是两个版本C51和arm冲突,安装为保证同时用,你可以安装到两个不同的本地磁盘  就不会出现这同样的状况了,他在寻求函数地址时就不会乱码了

网友L:
就在STARTUP.A51里面跟踪,里面会有死循环吗?

网友M:
先那个例程试下行不行,确定下你代码是否有问题

网友N:
首先,在建立例程的时候不要使用startup,其次在创建工程时使用STC自带的器件型号,这里不知道你是要单纯的软件仿真还是软硬件联调仿真。IAP系列是支持软硬件联调仿真的,但需要在stc自带的下载器中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