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开头的uint,uchar,ulong这些变量定义和赋值语句是什么意识?

楼主(2018-08-10):
作为一个单片机自学者,想求大家帮助解答一下,不懂下面这些程序代码的意思.
是一个关于电子秤的程序:
int weight;
uchar num,s=5;
ulong ad_data=0;
ulong cost=0, total = 0;
ulong price=0;
uchar flag_ok=0;  //ok键的按键次数
uchar pi=0;
uchar flag_dian=0,dian=1;  //小数点的位数,和小数点标志
uchar flag_dian_all=0;
uchar dian_max=1;  //最大的点的位数
uchar flag_jian=0;
uchar cha=0, flag_jia=0, flag_jian;
uchar code str0[]={"Weight:    g   "};
uchar code str1[]={"cost:        "};
uchar code str2[]={"Price:    "};
uchar code str3[]={"Iotal:  "};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网友A:
int weight;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整数类型,字面意思表示重量,表示重量的数值保存到这这个变量里
uchar num,s=5;   // 这句是定义了两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num 和 s, num 一般表示数量, s 不知道。
ulong ad_data=0;   // 这句定义了一个变量,无符号长整数类型, ad_data, 字面意思表示 模数转换后的数值保存在这个变量里
ulong cost=0, total = 0;  // 这句定义了一个两个变量, 无符号长整数类型,cost 一般表示 花费, total 一般表示 总数
ulong price=0;  // 这句定义了一个变量,无符号长整数类型, price 一般表示 价格
uchar flag_ok=0;  //ok键的按键次数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uchar pi=0;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uchar flag_dian=0,dian=1;  //小数点的位数,和小数点标志   // 这句是定义了两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uchar flag_dian_all=0;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uchar dian_max=1;  //最大的点的位数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uchar flag_jian=0;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uchar cha=0, flag_jia=0, flag_jian;   // 这句是定义了三个变量,无符号字符类型
uchar code str0[]={"Weight:    g   "};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保存在程序区
uchar code str1[]={"cost:        "};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保存在程序区
uchar code str2[]={"Price:    "};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保存在程序区
uchar code str3[]={"Iotal:  "};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保存在程序区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保存在程序区

网友B:
这不都是定义的变量然后初始化了......

网友C:
就是程序变量类型申明、定义、赋初值;

网友D:
这些不是变量定义和赋值吗?

网友E:
变量类型申明、定义、赋初值;

网友F:
就是变量定义和赋值a

网友G:
一段初始化程序

网友H:
变量定义和宏定义

网友I:
在单片机里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与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与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的区别或作用
是宏定义。就是说接下来程序你用到uchar或是uint就是表示unsigned char和unsigned int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简化了。uchar uint是数据类型,
uchar表示无符号字节
uint表示无符号整形数
uchar,uint这种的,就是无符号,如果你处理的数据,不带符号,就可以用这两个。在一个,你得看你处理的数值范围,uint范围肯定比uchar大。

uchar是8位的,占一个寄存器,  无符号字符型,范围(0-255)
uint是16位,    占2个寄存器,   无符号整型 范围(0-65,535)
ulong是32位, 占4个寄存器,   无符号整型 范围(0-4,294,967,296)
所以在编译的时候INT型的代码多一些
在XDATA中KEIL的默认编译是CHAR型也占2个寄存器所以相差就不多了
在工程中是要考虑寄存器的和运行时效的 所以能省则省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int weight;   // 这句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整数类型,字面意思表示重量,表示重量的数值保存到这这个变量里
...

这位仁兄真的厉害

网友K:
这些都是定义了无符号的变量啊

网友L:
定义程序中要用到的变量,并初始化赋初值

网友M:
u是无符的意思

网友N:
代表变量定义和赋值,uchar 代表定义无符号字节变量 ulong代表定义无符号长整型变量 int 代表定义整型变量  这些都是定义某个变量的数值长度。uchar code str0[] 代表定义字符数组,并且该数组放置在数据存储区,而不是ram中。

网友O:
带u的是无符号变量,unsigned的意思,比如char表示的范围是-128-127,uchar的范围则是0-255

网友P:
是自己定义的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