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另一块板子的电流,使用LMV321运放采集电压的电路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请帮我看看对不对。MCU 的ADC 管脚 采集被测板的电压来计算 被测板的电流消耗。首先,运放的供电3.3v 是有MCU 所在的电源供电,然后运放的两个输入 是被测板的6V,GND,(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运放的供电电压小于输入电压。),然后这样能采集到被测板的电压吗

网友A(2018-08-10):
粗看一下,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当Q1导通时,被测板的6V电源通过阻值很小的R30接到被测板的地端,如果是1欧姆,电流就是6A,功耗是36W;而运放1脚和3脚电压差能达到6V,远超工作电源电压,运放会损坏。里一个难以理解的地方是,一个运放,一路ADC,要测电流,又要采集被测板的电压,是表述有误吧?

所以我觉得R30部分电路可能有误,没理由用一个6V电源直接加到一个小电阻上,这样测试的是这个电阻上的电流,而不是被测板的电流。如果只要测量被测板的电流,在不共地的前提下,接成差动放大器的形式,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需要不共地,因为共地采集会简单很多,也更可靠。

网友B:
无论怎么接,LMV321的共模电压必须落在电源轨之内,否则运放不能工作。再者,1脚与输入之间应该加1K//9K的电阻,一则平衡偏置电流产生的误差,二则限流保护输入端口,共模输入电压高于电源电压+输入保护二极管压降的时候,会过流烧掉保护二极管,继而损坏输入结构,所以正输入引脚与被测电路之间应该插入电阻。如果被测GND与运放GND是等电位的,图上被测板VDD换成被测板地线流出电路,也就是把被测电路地线割断,电源地接运放负输入,被测电路地接运放正输入,那么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C:
看了一下电路,应该是想做电流检测,但是有忘了接负载,直接把电源接过来了,
1、如果做电流检测LV321的1脚不能直接接被测试点,中间加电阻在加一个电容,这样AD采样才准
2、SI2301最大电流只有1.5A,如果电流大1A建议用其他型号,电流跟大的。
3、看了一眼应该是做10倍放大,放大倍数提高一点,采样电阻可以用小一点这样整机功耗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粗看一下,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当Q1导通时,被测板的6V电源通过阻值很小的R30接到被测板的地端,如果是1欧姆 ...

对的 ,是想测被测板的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论怎么接,LMV321的共模电压必须落在电源轨之内,否则运放不能工作。再者,1脚与输入之间应该加1K//9K的 ...

对对,本意是串进电路,但不知道如何串入,不破坏被测板的情况下,我仅有的认知就是万用表两笔串进去,但是通过一个板子就去测 ,就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D:
现在这个电路有问题,我的本意是想串进电路中的 ,但是这样一画 ,相当于和被测板并联,直接测电源了

网友A:
在Q1与R30之间接入被测板即可:Q1D极接被测板电源正,R30非接地端接被测板电源负。建议采取共地接法,也就是被测板的电源地(因为要从低端测量电流,所以这个电源地实际上是被测板的供电地,而不是被测板上的电源地端,被测板的电源地端是通过R30接到供电地的)与运放电源地连接,而运放与测试电路(单片机)单独供电,这样直接采集采样电阻R30上的电压,就可以得到电流值。运放的输入端,除了接地的情况以外,最好都接入一颗电阻,以防止损坏。2301能过2-3A电流,但要考虑到被测板的电流大小,最好要留很大的裕量,例如被测板最大耗电1A,建议1-2颗2301,以此类推。因为2301导通电阻在60-80毫欧,2A电流时0.12V以上的电压损耗,可能会对测量的准确性有影响。

网友E(2021-09-23):
什么产品

网友F:
一般电流检测+误差放大,首先是电流检测,最简单就是检测电阻转化为偏置电压,然后加到运放输入,如果采用负反馈方式就加到负相端,正反馈就正相,电流的话正相可以,而另一输入端应该是参考电压,我感觉你这边明显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