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怎么用按键暂停时间?

楼主(2018-08-10):
这个程序总是按了之后异常了
void Keypros()

{
   u8 temp;
   temp=Ds1302Read(0x81);
   Ds1302Write(0x8E,0x00);
   if(k1==0)
   {
      Ds1302Write(0x80,temp|0x80);

   }
   Ds1302Write(0x8E,0x80);
}

网友A:
可以只暂停屏幕刷新,然后把当前时间数值保存

网友B:
要想让1302暂停,是可以的!
只要让“秒寄存器”的最高位为1,时钟就会暂停。
你的按键程序,只要控制了这个位,就可以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