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单片机定时器扫描消抖三个独立按键的?能不能给个例程呢?

楼主(2018-08-10):
请定时器消抖大神进来看看看
大家是怎么用一个定时器扫描消抖三个独立按键的?能不能给个例程呢?

网友A:
定时器扫描周期可以设置100ms,分别读取三个按键对应引脚电平

网友B:
加个电容就 消抖了 为什么要用软件 消抖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容就 消抖了 为什么要用软件 消抖呢?

软件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扫描周期可以设置100ms,分别读取三个按键对应引脚电平

大神能给个例程吗?框架也可以

楼主:
有大神吗

网友D:
给你一个例程参考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key1_lock=0,key2_lock=0,key3_lock=0;//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1=0,count2=0,count3=0;//计数变量
        if(!key1)                                        //检测按键如果为0
        {
                if((count1++>=2)&&(key1_lock==0))//延时20ms
                {
                        key1_lock=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LED1=~LED1;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1_lock=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清0
        }
        if(!key2)                                        //检测按键如果为0
        {
                if((count2++>=2)&&(key2_lock==0))//延时20ms
                {
                        key2_lock=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LED2=~LED2;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2_lock=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2=0;                                        //消抖计数清0
        }
        if(!key3)                                        //检测按键如果为0
        {
                if((count3++>=2)&&(key3_lock==0))//延时20ms
                {
                        key3_lock=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LED3=~LED3;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3_lock=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3=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F0;                //设置定时重装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重装值
        keyscan();                //按键扫描
}

网友E:
sbit input1 = P0^0;
sbit input2 = P0^1;
sbit input3 = P0^2;

bit Key1()
{
    if(input1)
    {
        Delay(100);
        if (input1) return 1;
    }
    return 0;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例程参考
#include

可以哦

网友G:
延时软件消抖

网友H:
只加软件消抖不太靠谱,必须要加电容才行,而且按键要选质量好的

网友I:
u8 ReadKey(void)
{
        u8 KeyTemp = 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 Bit_RESET) { KeyTemp = SW_SET;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6)  == Bit_RESET) { KeyTemp = SW_UP;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 Bit_RESET) { KeyTemp = SW_OK;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5) == Bit_RESET) { KeyTemp = SW_DOW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 == Bit_RESET) { KeyTemp = SW_SW;}
        return KeyTemp;
}

void KeyPrcoess(void)
{
        static u8 KeyValueTemp    = 0;
        static u8 KeyLastTemp     = 0;
        static u8 KeyFiliterCnt   = 0;

        if(KeyScanCnt1ms > 10)
        {

            KeyScanCnt1ms = 0;
            KeyLastTemp  = KeyValueTemp;
            KeyValueTemp = ReadKey();
            if(KeyValueTemp != 0)
                {

                        if(KeyFiliterCnt < 200)KeyFiliterCnt++;
            else
            {
                KeyValue = KeyLastTemp;
            }
                }
                else
                {

                        if(KeyFiliterCnt > 1 && KeyFiliterCnt != 200)
                        {
                                KeyValue = KeyLastTemp;
                        }
                        KeyFiliterCnt = 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例程参考
#include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I:
u8 ReadKey(void)
{
        u8 KeyTemp = 0;

谢谢大神

网友J:
这几天在学按键,看了马潮老师的按键,自己再弄弄,还是很不理想,苦恼啊

网友J:
为什么的回复贴都不了审核吗,为什么都看不到,新人怎么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几天在学按键,看了马潮老师的按键,自己再弄弄,还是很不理想,苦恼啊

一起加油

网友K:
在定时器中断中读端口值,写入标志变位,然后判断传递参数到主程序。定时器要重装入一直运行。这个方法主程序不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