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中断2不能用,中断0和中断1都OK 89c52rc新手求助

楼主(2018-08-10):
是不是这个型号 89c52rc 没有中断2啊,,但手册里说有啊..为什么不好用呢
.
        TMOD = 0x21;                //定时器0/1模式寄存器 //M1        //定时器1,模式2工作模式
    SCON = 0x50;                //串口控制寄存器
    //TH1  = 0xFD;        //12T        9600MHz
        TH1         = 0xFE;    //12T   14400MHz
        //TH1         = 0xF4;    //12T   2400MHz
    TL1 = TH1;
        TR1 = 1;                        //定时器1的启动控制位         TR1 = 1;

        TH0 = 0xC4;//100次为1S  M0
        TL0 = 0x00;
        TR0 = 1;
        ET0 = 1;

    PCON = 0x00;                //电源控制寄存器
    EA = 1;                                //打开中断总开关,等于1表示打开,等于0表示关闭
    ES = 1;                                //串口中断使能位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如果是外部中断1则为EX1=1;
        EX1=1;          //使能INT1中断  P33
        EX2=1;          /*interrupt 6 P43*/

    IT0=0;    //选择触发方式,0是表示电平触发,1表示下降沿触发
        IT1=0;
        IT2=0;          /*interrupt 6*/

void ISR_INT2(void) interrupt 6
{
//低电平
}

网友A:
TMOD、ET2、EA都要设置

网友B:
设置ET与EA寄存器,并且要写中断函数 加中断标号

网友C:
中断2是什么鬼?我只知道外部中断2、定时器中断2,不知道中断2!!!!!
如果你说的是定时器中断2,我自己搞过,有现成程序——
设置程序:
void Timer2Init(void)//100微秒@11.0592MHz,PWM波周期为1ms(10次中断)
{
        T2MOD = 0;//初始化模式寄存器
        T2CON = 0;//初始化控制寄存器
        TL2 = 0xA4;//设置定时初值
        TH2 = 0xFF;//设置定时初值
        RCAP2L = 0xA4;//设置定时重载值
        RCAP2H = 0xFF;//设置定时重载值
        EA=1;//开总中断。上过一次当了!!!!!
        ET2=1;//开定时器2中断
        TR2 = 0;//定时器2不计时,可以自己改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2 (void) interrupt 5//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用于产生PWM波,控制车速
{
        if (TT>=10)
        {
                TT=0;
        }
        if (TT>=LL)
        {
                ENL=0;
        }
        else
        {
                ENL=1;
        }
        if (TT>=RR)
        {
                ENR=0;
        }
        else
        {
                ENR=1;
        }
        TT++;
        TF2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