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亮LED流水灯的操作疑问

楼主(2018-08-10):
   利用STC89C52RC单片机编写一个让双数位的LED灯发光的程序,但是在编译时显示undefined indentifier(未定义变量)的报错,之后进行的变量定位后又显示syntax error(语法错误)的提示,作为一名刚刚入门的单片机小白来讲真心很迷,请求各位帮忙指点迷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多半是有中文的字符

网友B:
define宏定义最后不能加 分号

网友C:
语法错误,按提示改

网友D:
就是#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就行了不用加这个“ ; ”

网友E:
define后面不能加分号。如果要加分号,可以改成这样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网友F:
因为你宏定义后边加了分号,导致你后边的x,y出现没有被定义的情况,所以只要去掉那两个分号就可以了。这是个很好的犯错,这是易犯问题,越早犯越好,这种小地方,以后犯一次就记住,这就是进步。加油。。。。

网友G:
类似这种头文件,宏定义,引脚定义,位声明,能复制的尽量复制,少手打,这些基本格式几乎都是通用的,手打效率低,且容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类似这种头文件,宏定义,引脚定义,位声明,能复制的尽量复制,少手打,这些基本格式几乎都是通用的,手打 ...

谢谢老师,的确是符号画蛇添足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宏定义最后不能加 分号

嗯嗯 的确如此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类似这种头文件,宏定义,引脚定义,位声明,能复制的尽量复制,少手打,这些基本格式几乎都是通用的,手打 ...

好的哦 谢谢您提出的意见

网友H:
define 宏定义后面不能加分号

网友I:
for循环最好有大括号,这样写:

网友I:
for(x=1;x<10;x++)

网友I:
注意for循环的格式,最好加上大括号,注意分号

网友J:
定义的uchar和uint后面的分好去了

网友K:
define 宏定义后面不能加分号,对的

网友K:
重要提示在跳马的时候一定要在纯中文的界面下输入包括标点符号不然很容易报错的能复制函数的尽量复制用手敲出来的很多错

网友L: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M:
宏定义后面不要加分号,加了会出错。

网友J:
第三行第四行的分号去了,define定义后面不能加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