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通道DS18B20自动温度检测系统proteus仿真与汇编语言源程序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8通道自动温度检测系统仿真(含原程序)分享给大家
8路DS18B20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30H:采样高位
31H:采样低位
33H:存储组合的数据,初始化为0
34H35H.36H:组合的BCD码
37H~3CH:分离的BCD码,小数部分作如下处理:将3CH的数据放入3BH中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CLR P3.7
MAIN: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
     LCALL   TEMPRRO
     MOV P2,#06H
     LCALL PRO
;------------------------------------------------------

     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2
     LCALL   TEMPRRO
     MOV P2,#5BH
     LCALL PRO
;------------------------------------------------------

     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3
     LCALL   TEMPRRO
     MOV P2,#4FH
     LCALL PRO

;------------------------------------------------------

     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4
     LCALL   TEMPRRO
     MOV P2,#66H
     LCALL PRO
;------------------------------------------------------

     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5
     LCALL   TEMPRRO
     MOV P2,#6DH
     LCALL PRO
;------------------------------------------------------

     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6
     LCALL   TEMPRRO
     MOV P2,#7DH
     LCALL PRO
;------------------------------------------------------

     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7
     LCALL   TEMPRRO
     MOV P2,#07H
     LCALL PRO
;------------------------------------------------------

     MOV 38H,#00H
     MOV 39H,#00H
     MOV 3AH,#00H
     MOV 3BH,#00H
     LCALL   GET_TEMPER8
     LCALL   TEMPRRO
     MOV P2,#7FH
     LCALL PRO
      LJMP  MAIN

;==============================================CHL1
GET_TEMPER:
          SETB      P1.0H ; 定时入口
BCD:      LCALL     INIT_1820
          JB        00H,S22
          LJMP      BCD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NOP
LCALL DELAY1
CBA:LCALL INIT_1820
JB 00H,ABC
LJMP CBA
ABC: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
MOV R2,#8
RE1:
CLR C
SETB P1.0H
NOP
NOP
CLR P1.0H
NOP
NOP
NOP
SETB P1.0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0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
RET
;=============================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P1.0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0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0H
NOP
DJNZ R2,WR1
SETB P1.0H
RET
;=======================================
READ_18200: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P1.0H
NOP
NOP
CLR P1.0H
NOP
NOP
NOP
SETB P1.0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0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
INIT_1820:
SETB P1.0H
NOP
CLR P1.0H
MOV R0,#250
TSR1:
DJNZ R0,TSR1 ; 延时520us
SETB P1.0H
MOV R0,#25H ;96US-25H
TSR2:
DJNZ R0,TSR2
JNB P1.0H,TSR3;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200US
TSR6:
DJNZ R0,TSR6 ; 延时
TSR7:
SETB P1.0H ;拉高总线
RET
;===============================
GET_TEMPER2:
          SETB      P1.1H ; 定时入口
BCD2:      LCALL     INIT_18202
          JB        00H,S222
          LJMP      BCD2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2: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2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2
NOP
LCALL DELAY1
CBA2:LCALL INIT_18202
JB 00H,ABC2
LJMP CBA2
ABC2: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2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2
LCALL READ_182002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2:
MOV R2,#8
RE12:
CLR C
SETB P1.1H
NOP
NOP
CLR P1.1H
NOP
NOP
NOP
SETB P1.1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1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2
RET
;=============================
WRITE_18202:
MOV R2,#8
CLR C
WR12:
CLR P1.1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1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1H
NOP
DJNZ R2,WR12
SETB P1.1H
RET
;=======================================
READ_182002: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2:
MOV R2,#8
RE012:
CLR C
SETB P1.1H
NOP
NOP
CLR P1.1H
NOP
NOP
NOP
SETB P1.1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1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2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2
RET
;=======================================
INIT_18202:
SETB P1.1H
NOP
CLR P1.1H
MOV R0,#250
TSR12:
DJNZ R0,TSR12 ; 延时520us
SETB P1.1H
MOV R0,#25H ;96US-25H
TSR22:
DJNZ R0,TSR22
JNB P1.1H,TSR32;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2 ; 延时
TSR32: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2
TSR42: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2
TSR52:
MOV R0,#06BH ;200US
TSR62:
DJNZ R0,TSR62 ; 延时
TSR72:
SETB P1.1H ;拉高总线
RET
;===============================
GET_TEMPER3:
          SETB      P1.2H ; 定时入口
BCD3:      LCALL     INIT_18203
          JB        00H,S223
          LJMP      BCD3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3: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3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3
NOP
LCALL DELAY1
CBA3:LCALL INIT_18203
JB 00H,ABC3
LJMP CBA3
ABC3: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3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3
LCALL READ_182003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3:
MOV R2,#8
RE13:
CLR C
SETB P1.2H
NOP
NOP
CLR P1.2H
NOP
NOP
NOP
SETB P1.2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2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3
RET
;=============================
WRITE_18203:
MOV R2,#8
CLR C
WR13:
CLR P1.2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2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2H
NOP
DJNZ R2,WR13
SETB P1.2H
RET
;=======================================
READ_182003: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3:
MOV R2,#8
RE013:
CLR C
SETB P1.2H
NOP
NOP
CLR P1.2H
NOP
NOP
NOP
SETB P1.2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2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3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3
RET
;=======================================
INIT_18203:
SETB P1.2H
NOP
CLR P1.2H
MOV R0,#250
TSR13:
DJNZ R0,TSR13 ; 延时520us
SETB P1.2H
MOV R0,#25H ;96US-25H
TSR23:
DJNZ R0,TSR23
JNB P1.2H,TSR33;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3 ; 延时
TSR33: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3
TSR43: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3
TSR53:
MOV R0,#06BH ;200US
TSR63:
DJNZ R0,TSR63 ; 延时
TSR73:
SETB P1.2H ;拉高总线
RET
;===============================
GET_TEMPER4:
          SETB      P1.3H ; 定时入口
BCD4:      LCALL     INIT_18204
          JB        00H,S224
          LJMP      BCD4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4: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4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4
NOP
LCALL DELAY1
CBA4:LCALL INIT_18204
JB 00H,ABC4
LJMP CBA4
ABC4: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4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4
LCALL READ_182004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4:
MOV R2,#8
RE14:
CLR C
SETB P1.3H
NOP
NOP
CLR P1.3H
NOP
NOP
NOP
SETB P1.3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3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4
RET
;=============================
WRITE_18204:
MOV R2,#8
CLR C
WR14:
CLR P1.3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3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3H
NOP
DJNZ R2,WR14
SETB P1.3H
RET
;=======================================
READ_182004: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4:
MOV R2,#8
RE014:
CLR C
SETB P1.3H
NOP
NOP
CLR P1.3H
NOP
NOP
NOP
SETB P1.3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3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4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4
RET
;=======================================
INIT_18204:
SETB P1.3H
NOP
CLR P1.3H
MOV R0,#250
TSR14:
DJNZ R0,TSR14 ; 延时520us
SETB P1.3H
MOV R0,#25H ;96US-25H
TSR24:
DJNZ R0,TSR24
JNB P1.3H,TSR34;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4 ; 延时
TSR34: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4
TSR44: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4
TSR54:
MOV R0,#06BH ;200US
TSR64:
DJNZ R0,TSR64 ; 延时
TSR74:
SETB P1.3H ;拉高总线
RET
;===============================
GET_TEMPER5:
          SETB      P1.4H ; 定时入口
BCD5:      LCALL     INIT_18205
          JB        00H,S225
          LJMP      BCD5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5: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5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5
NOP
LCALL DELAY1
CBA5:LCALL INIT_18205
JB 00H,ABC5
LJMP CBA5
ABC5: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5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5
LCALL READ_182005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5:
MOV R2,#8
RE15:
CLR C
SETB P1.4H
NOP
NOP
CLR P1.4H
NOP
NOP
NOP
SETB P1.4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4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5
RET
;=============================
WRITE_18205:
MOV R2,#8
CLR C
WR15:
CLR P1.4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4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4H
NOP
DJNZ R2,WR15
SETB P1.4H
RET
;=======================================
READ_182005: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5:
MOV R2,#8
RE015:
CLR C
SETB P1.4H
NOP
NOP
CLR P1.4H
NOP
NOP
NOP
SETB P1.4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4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5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5
RET
;=======================================
INIT_18205:
SETB P1.4H
NOP
CLR P1.4H
MOV R0,#250
TSR15:
DJNZ R0,TSR15 ; 延时520us
SETB P1.4H
MOV R0,#25H ;96US-25H
TSR25:
DJNZ R0,TSR25
JNB P1.4H,TSR35;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5 ; 延时
TSR35: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5
TSR45: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5
TSR55:
MOV R0,#06BH ;200US
TSR65:
DJNZ R0,TSR65 ; 延时
TSR75:
SETB P1.4H ;拉高总线
RET
;===============================
GET_TEMPER6:
          SETB      P1.5H ; 定时入口
BCD6:      LCALL     INIT_18206
          JB        00H,S226
          LJMP      BCD6;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6: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6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6
NOP
LCALL DELAY1
CBA6:LCALL INIT_18206
JB 00H,ABC6
LJMP CBA6
ABC6: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6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6
LCALL READ_182006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6:
MOV R2,#8
RE16:
CLR C
SETB P1.5H
NOP
NOP
CLR P1.5H
NOP
NOP
NOP
SETB P1.5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5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6
RET
;=============================
WRITE_18206:
MOV R2,#8
CLR C
WR16:
CLR P1.5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5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5H
NOP
DJNZ R2,WR16
SETB P1.5H
RET
;=======================================
READ_182006: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6:
MOV R2,#8
RE016:
CLR C
SETB P1.5H
NOP
NOP
CLR P1.5H
NOP
NOP
NOP
SETB P1.5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5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6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6
RET
;=======================================
INIT_18206:
SETB P1.5H
NOP
CLR P1.5H
MOV R0,#250
TSR16:
DJNZ R0,TSR16 ; 延时520us
SETB P1.5H
MOV R0,#25H ;96US-25H
TSR26:
DJNZ R0,TSR26
JNB P1.5H,TSR36;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6 ; 延时
TSR36: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6
TSR46: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6
TSR56:
MOV R0,#06BH ;200US
TSR66:
DJNZ R0,TSR66 ; 延时
TSR76:
SETB P1.5H ;拉高总线
RET
;===============================
GET_TEMPER7:
          SETB      P1.6H ; 定时入口
BCD7:      LCALL     INIT_18207
          JB        00H,S227
          LJMP      BCD7;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7: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7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7
NOP
LCALL DELAY1
CBA7:LCALL INIT_18207
JB 00H,ABC7
LJMP CBA7
ABC7: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7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7
LCALL READ_182007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7:
MOV R2,#8
RE17:
CLR C
SETB P1.6H
NOP
NOP
CLR P1.6H
NOP
NOP
NOP
SETB P1.6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6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7
RET
;=============================
WRITE_18207:
MOV R2,#8
CLR C
WR17:
CLR P1.6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6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6H
NOP
DJNZ R2,WR17
SETB P1.6H
RET
;=======================================
READ_182007: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7:
MOV R2,#8
RE017:
CLR C
SETB P1.6H
NOP
NOP
CLR P1.6H
NOP
NOP
NOP
SETB P1.6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6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7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7
RET
;=======================================
INIT_18207:
SETB P1.6H
NOP
CLR P1.6H
MOV R0,#250
TSR17:
DJNZ R0,TSR17 ; 延时520us
SETB P1.6H
MOV R0,#25H ;96US-25H
TSR27:
DJNZ R0,TSR27
JNB P1.6H,TSR37;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7; 延时
TSR37: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7
TSR47: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7
TSR57:
MOV R0,#06BH ;200US
TSR67:
DJNZ R0,TSR67; 延时
TSR77:
SETB P1.6H ;拉高总线
RET
;===============================
GET_TEMPER8:
          SETB      P1.7H ; 定时入口
BCD8:      LCALL     INIT_18208
          JB        00H,S228
          LJMP      BCD8;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8: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命令
         LCALL     WRITE_18208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8
NOP
LCALL DELAY1
CBA8:LCALL INIT_18208
JB 00H,ABC8
LJMP CBA8
ABC8: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8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8
LCALL READ_182008 ;READ_1820
RET
;==============================
READ_18208:
MOV R2,#8
RE18:
CLR C
SETB P1.7H
NOP
NOP
CLR P1.7H
NOP
NOP
NOP
SETB P1.7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7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8
RET
;=============================
WRITE_18208:
MOV R2,#8
CLR C
WR18:
CLR P1.7H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1.7H,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1.7H
NOP
DJNZ R2,WR18
SETB P1.7H
RET
;=======================================
READ_182008: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1H ; 低位存入30H(TEMPER_L),高位存入31H(TEMPER_H)
RE008:
MOV R2,#8
RE018:
CLR C
SETB P1.7H
NOP
NOP
CLR P1.7H
NOP
NOP
NOP
SETB P1.7H
MOV R3,#7
DJNZ R3,$
MOV C,P1.7H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8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8
RET
;=======================================
INIT_18208:
SETB P1.7H
NOP
CLR P1.7H
MOV R0,#250
TSR18:
DJNZ R0,TSR18 ; 延时520us
SETB P1.7H
MOV R0,#25H ;96US-25H
TSR28:
DJNZ R0,TSR28
JNB P1.7H,TSR38;如D0为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LJMP TSR48; 延时
TSR38:
SETB 00H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8
TSR48:
CLR 00H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8
TSR58:
MOV R0,#06BH ;200US
TSR68:
DJNZ R0,TSR68; 延时
TSR78:
SETB P1.7H ;拉高总线
RET
;===============================
;======================================
DELAY1:MOV R7,#20H
DJNZ R7,$
RET

;====================================
TEMPRRO:MOV 33H,#00H;初始化0
MOV A,30H
ANL A,#0FH
SWAP A
MOV 33H,A
MOV A,31H
ANL A,#0F0H
SWAP A
ORL 33H,A;重新组合成的带符号数据(整数部分)
MOV A,33H
ANL A,#80H;判断符号

JZ TEMPP
MOV A,33H
CPL A
;ADD A,#01H
SJMP TEMPP1
TEMPP:MOV A,33H;正数处理程序
      LCALL HBCD
      MOV A,31H
      ANL A,#0FH
      MOV DPTR,#TEMPTAB;小数查表
      MOVC A,@A+DPTR
      MOV 36H,A
      CLR P3.7;表示正数
      SJMP EXIT
TEMPP1:LCALL HBCD;负数处理程序
       MOV A,31H
       ANL A,#0FH
       ORL A,#0F0H
       CPL A
       ADD A,#01H
       MOV DPTR,#TEMPTAB
       MOVC A,@A+DPTR;小数查表
       MOV 36H,A
       SETB P3.7;表示负数
EXIT:RET

HBCD:        MOV        B,#100        ;分离出百位,存放在R3中
        DIV        AB
        MOV        R3,A
        MOV        A,#10        ;余数继续分离十位和个位
        XCH        A,B
        DIV        AB
        SWAP        A
        ORL        A,B        ;将十位和个位拼装成BCD码
        MOV 34H,R3
        MOV 35H,A
        RET
TEMPTAB:DB 00H,01H,01H,02H,03H,03H,04H,04H
        DB 05H,06H,06H,07H,08H,08H,09H,09H;0~16*0.0652
;==================================================
CBCD:;MOV R2,#04H;5个待分离的BCD
CL:MOV A,@R1     ;分离后将占10个单元
   MOV B,A
   ANL A,#0F0H
   SWAP A
   MOV 4CH,A
   MOV A,B
   ANL A,#0FH
   MOV 4DH,A
   MOV @R0,4CH
   INC R0
   MOV @R0,4DH
   INC R0
   INC R1
   DJNZ R2,CL
   RET
;===================================================
DISPLAY:MOV R0,#38H;;;;;;;;;;;;;;;;;;;;;;;;;;;;;;;;;;;;;;显示缓冲区首地址
        MOV R2,#04
DISP_LOOP:MOV A,@R0
          LCALL DISP
          INC R0
          DJNZ R2,DISP_LOOP
          CLR  P0.2
          NOP
          NOP
          SETB P0.2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NOP
          NOP
          NOP
          CLR  P0.2
          RET
DISP:MOV R4,#08H;移位寄存器接收数据
WR_LOOP: RLC A
         MOV P0.1,C
         SETB P0.0        ;上升沿发生移位
         NOP
         NOP
         CLR P0.0
         DJNZ R4,WR_LOOP
         RET
;=============================
PRO: MOV R2,#03H;N个待分离的BCD
     MOV R0,#37H;分离后BCD首地址
     MOV R1,#34H;待分离BCD首地址
     LCALL CBCD;分离压缩的BCD码
     MOV 3BH,3CH;小数处理

     MOV R0,#38H;显示数据首地址
     MOV R1,#38H;显示缓冲区首地址
     MOV R2,#04;数据个数
RES_LOOP:MOV A,@R0
         LCALL RES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RES_LOOP
      ORL 3AH,#80H;小数点
      LCALL DISPLAY
LCALL DELAYS
LCALL DELAYS
LCALL DELAYS
LCALL DELAYS
LCALL DELAYS
LCALL DELAYS
RET
;==============================
RES:MOV DPTR,#TAB
    MOVC A,@A+DPTR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
DELAYS:MOV R5,#0FFH
LOOP2:MOV R4,#0FFH
LOOP1:NOP
      NOP
      DJNZ R4,LOOP1
      DJNZ R5,LOOP2
      RET
                END

网友A(2022-06-15):
"1" - 0 Error(s), 3 Warning(s).有3警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