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这个WIFI模块 用单片机如何判断手机端发来的信息啊

楼主(2018-08-10):
ESP8266问下各位大神 这个WIFI模块我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 但把WIFI 模块设置好后 手机发来的命令却不知如何获取有效位进行判断   我本来想直接有数据来时就把数据拿来进行判断  可是却是错的  还请大佬指点迷津 感激不尽

网友A:
ESP8266透传蛮方便的,建议你可以去看看  安信可 的开发模块,支持二次开发,源代码都有  www点ai-thinker点com/product/esp8266

网友B:
如果是想查看手机发送的命令的话建议使用网络调试助手,类似于串口助手的功能。笔记本开wifi热点作为载体查看手机传送的数据。

网友C:
得用电脑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