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STM32的板子上用PWM控制两个舵机,该如何设置时钟

楼主(2018-08-10):
小白一个,想在STM32的板子上用PWM控制两个舵机,该如何设置时钟,需要设置两个吗?还是一个就行?该如何设置中断?,求大佬

网友A:
STM32 生成PWM波,设置一个定时器就可以,比如高级定时器1,通过72M主频分频生成50Hz的方波,使用一个定时器的2个通道分别控制两路舵机,时钟分频器设置数值尽量小,可获得高分辨率的PWM,提高控制精度,16位的定时器可计数值65536,那么72000000/50=1440000,你只需要设置定时器分频系数143(144-1),则计数重装值设置成(10000-1),启用PWM通道1,2,设置每个通道的比较值就可以从管脚输出两通道PWM波了,具体的设置方法百度即可,或者用STM32CUBE进行设置,很方便。

网友B:
MG995舵机工作原理及基于STM32的驱动源代码
一·MG995舵机工作原理
1.MG995舵机简介
产品型号 MG995
产品尺寸 40.7*19.7*42.9mm
产品重量 55g
工作扭矩 13KG/cm
反应转速 53-62R/M
使用温度 -30~+60°
死区设定 4微秒
插头类型 JR、FUTABA通用
转动角度 最大180度
舵机类型 模拟舵机
工作电流 100mA
使用电压 3-7.2V
结构材质 金属铜齿、空心杯电机、双滚珠轴承 无负载
操作速度 0.17秒/60度(4.8V);0.13秒/60度(6.0V)
附件包含 舵盘、线长 30CM、固定螺钉、减振胶套及铝套等附件
适用范围 1:10和1:8平跑车、越野车、卡车、大脚车、攀爬车、双足机器人、机械手、遥控船,适合50级-90级甲醇固定翼飞机以及26cc-50cc汽油固定翼飞机等模型。

2.舵机接线
舵机上有三根线,分别为VCC、GND、信号线。控制信号一般要求周期为20ms的PWM信号。VCC、GND需要另外接驱动给舵机供电,而且得和开发板共地。

中间的永远是电源正极。
3.控制原理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以180度角度舵机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二·基于STM32的驱动源代码
1.主函数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199,7199);//(7200*200)/72000000=0.02=20ms
    while(1)
    {
    TIM_SetCompare1(TIM1,190); //45度,1ms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1,185); //90,1.5ms
     delay_ms(010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PWM初始化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     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网友A:
控制舵机不需要中断,配置好,连续输出PWM即可。

网友C: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     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网友C:
初始化pwm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199,7199);//(7200*200)/72000000=0.02=20ms     while(1)     {        TIM_SetCompare1(TIM1,190); //45度,1ms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1,185); //90,1.5ms      delay_ms(01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生成PWM波,设置一个定时器就可以,比如高级定时器1,通过72M主频分频生成50Hz的方波,使用一个定时 ...

好的,已修改,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