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2C改串口通讯的问题(C语言)

楼主(2018-08-11):
之前的工程师用的是I2C的,现在要求用串口通讯,TX  RX 需要重新设置吗,改怎么设置,新手努力学习中,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I2C和串口通讯都是通讯用的,接口需要根据通讯协议来配置,具体的接口看你用的是什么mcu,串口是通过模式配置来通讯,I2C是用时钟来控制的,接口不一样,具体看你要怎么用了

网友B:
肯定要改的,查参考手册,串口用的什么引脚,对应改一下,而且IIC和串口通信也不一样,收发程序也需要改

网友C:
/*-----------------------------------------------
  名称:串口通信
  内容:连接好串口或者usb转串口至电脑,下载该程序,打开电源
        打开串口调试程序,将波特率设置为2400,无奇偶校验
        晶振12MHz,发送和接收使用的格式相同,如都使用
        字符型格式,按复位重启程序,可以看到接收到 UART test,请在发送区输入任意信
                然后在发送区发送任意信息,接收区返回同样信息,表明串口收发无误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3;               // TH1:  重装值 2400 波特率 晶振 1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itUART();

SendStr("UART test,请在发送区输入任意信息");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P1=Temp;                   //把值输出到P1口,用于观察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和串口通讯都是通讯用的,接口需要根据通讯协议来配置,具体的接口看你用的是什么mcu,串口是通过模式配 ...

用的是stc15f2k60s2单片机,然后我把数据存入SBUF,发现没有数据,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自动发送接收数据的功能?如果没有的话我该怎么处理,是一位一位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和串口通讯都是通讯用的,接口需要根据通讯协议来配置,具体的接口看你用的是什么mcu,串口是通过模式配 ...

stc15f2k60s2单片机,现在能发送数据了,但是我把数据存入SBUF中,没有数据发出,我一位一位发的就有数据,但是接收不到数据,请问怎么解决,有相关的程序例子或者资料吗

楼主:
stc15f2k60s2单片机,现在能发送数据了,但是我把数据存入SBUF中,没有数据发出,我一位一位发的就有数据,但是接收不到数据,请问怎么解决,有相关的程序例子或者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