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如何限制输入的数据的大小

楼主(2018-08-11):
C语言中如何限制输入的数据的大小。比如一个按键设为加1功能。最大数值加到98 就不能再加了。
加一个按键设为减,最小减到2就不能减了。见下面的程序。谢谢!!!!

void keyscan()
{
    if(keyad==0)     //keyad按键如果按下
    {
    delayms(10);      //延时10ms消抖
    if(keyad==0)      //再次确定keyad按键是按下了
    {
    while(!keyad);    //等按键释放
    hig++;               //现在hig变量自加1,但是这个hig变量想它只能加到98就到顶,就不能再加了,那下面要怎样写呢?

    }
    }

网友A:
用if判断语句就好了,
//每次按键递增1,最大98
if(hig>98)       //这里用if判断是否大于98了,如果大于就可以让hig等于最大值或者让hig清0也行
{
    hig=98;  或者  hig=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f判断语句就好了,
//每次按键递增1,最大98
if(hig>98)       //这里用if判断是否大于98了,如 ...

谢谢!!!!!!!!!!!!!!!!

楼主:
这样行么:

switch(hig)                       //当hig加到98或99时
        {
        case >98:        hig=98;   //大于98时,把hig改回98这个值
                        break;     //之后跳出
         }

楼主:
if(hig<98)                        //如果hig不小于98
        {
        hig++;
}

楼主:
这样也可以

if(hig<98)                        //如果hig大于98
        {
        hig++;               //那就跳出不加数了,那这个变最就定在98加不了啦。
        }

网友B:
用条件判断语句

网友C:
if判断就好了

网友D:
if(hig==98)hig=0;

网友D:
void keyscan()
{
    if(keyad==0)     //keyad按键如果按下
    {
    delayms(10);      //延时10ms消抖
    if(keyad==0)      //再次确定keyad按键是按下了
    {
    while(!keyad);    //等按键释放
    hig++;
    if(hig==98)hig=0;

网友E:
进去之前就要先对high做判断

网友F:
条件判断

网友G:
if(hig<98)
{
        hig++;
}

网友H:
  while(!keyad);    //等按键释放
if(hig >= 98)
{
    hig = 2;
} else
{
    hig++;
}

网友I:
if(hig>你设定的一个数)
{
     hig=0;
}

网友J:
额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K:
if(hig==98&&hi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