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用CH340G模块连接起51单片机和电脑,并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
用CH340G模块连接51单片机和电脑,51单片机是低压3.3V版本。但是不用CH340G模块下载程序,仅仅当做一个普通的串口来使用。将单片机收到的数据通过340模块发到电脑上,现在就是模块插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连基本的标志都没有,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CH340G电路图

CH340G电路图

网友A(2018-08-11):
驱动有没有装?如果没装,我这里有,楼主可以试试,直接运行.EXE文件就可以了,装好后将设备与电脑USB口连接上,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如下标识

端口查看

端口查看

驱动

网友B:
驱动已经装好了,我用网上买的usb转TTL模块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画的这个就是不行,请问有没有可能是电路上的问题啊,我用的是3.3V供电

网友C:
你看他的那个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电表测一下元件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B:
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买的假的340芯片

网友E:
供电电压有问题,建议重新洗板

网友F:
查下驱动

网友G(2019-02-20):
引用 网友A:
驱动有没有装?如果没装,我这里有,楼主可以试试,直接运行.EXE文件就可以了,装好后将设备与电脑USB口连 ...

非常感谢提供驱动!!!

网友H:
建议楼主不要用那些简易的USB串口板连接单片机,我用的是金德通51仿真器和自制的AVR简易JTAG仿真器,这两种仿真器都需要接串口,我好多种USB串口板串口线都试过,没有一种是成功的,偶尔成功过也相当不稳定。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只有买串口的扩展卡,非常稳定,用了好多年了都没有出问题,据说USB虚拟的串口不能反映电脑的真实物理地址,只有串口的扩展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价格虽然高了一些,但是,绝对值得拥有。必须是100元左右的工业级物理地址串口卡,几十元的串口卡小型打印机之类的可以用,单片机用不成。

网友I:
CH340G芯片的 13引脚  跟单片机的RESET复位引脚相连,应该就可以了,CH340G芯片也是需要启动才能工作

网友I:
你试下CH340G芯片的13引脚跟单片机的RESET引脚相连,

网友J:
如果电源正常,应主要检查CH340G与USB连接器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D+ D-有没有接反,有没有虚焊

网友K:
接线是否正确  或者你电脑有没有装驱动

网友L(2019-04-05):
引用 网友A:
驱动有没有装?如果没装,我这里有,楼主可以试试,直接运行.EXE文件就可以了,装好后将设备与电脑USB口连 ...

驱动预安装成功怎么办

网友M(2020-04-09):
你用的是stc哪个系列的单片机,有的单片机串口引脚要通过软件设置,查查与340串口连接的引脚是不是单片机的串口。测340正不正常,可以先与单片机断开,然后短接340串口收发引脚,使用软件助手测一下就知道正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