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_A7 GPS模块的51单片机例程源码分享

楼主:
1.准备一个STC89C52最小系统板

2.烧录代码(先烧录代码后接线,防止接线后下载不了代码)
3.给模块供电,给模块开机
4.接线:
    STC89C52        A6&A7
    GND        ->        GND
    TXD/P3.1->        U_RXD
    RXD/P3.0->        U_TXD

/*********************************************************************
                 作者:神秘藏宝室

        本例程仅适用于在本店购买模块的用户使用,鄙视其它店铺的盗用行为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A6模块链接:

        A7模块                STC15W最小系统
        GND                 -->                GND
        U_TXD        -->                P0.0/RXD3
        U_RXD        <--                 P0.1/TXD3

        GPS_TXD        -->                P1.0/RXD2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功能说明        **************

******************************************/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Success 1U
#define Failure 0U

/*************        本地变量声明        **************/
unsigned long  Time_Cont = 0;       //定时器计数器
bit ledState = LED_OFF;

unsigned int gprsBufferCount = 0;

  27. /*************        本地函数声明        **************/

  28.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5M0 = 0;                 //设置准双向口
        P5M1 = 0;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UartInit();

        SendString("ILoveMCU.taobao.com");
        delay_ms(200);
        clrStruct();

        initGprs();
        while(1)
        {
                parseGpsBuffer();
                printGpsBuffer();
        }
}

void initGprs()
{
        if (sendCommand("AT\r\n", "OK",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1);

//      如果输入 AT+CREG? <CR>则返回+CREG: <mode>, <stat> [ ,<lac>,<ci> ]
// 注: <mode>的值共有三个选项,分别是 0 or 1 or 2,  其中0 代表关闭网络注册结果
//            码, 1 代表当网络注册状态改变时激活网络注册结果码, 2 代表激活网
// 络注册结果码同时显示区域和小区信息.
//    <stat>的返回值共有三个,分别是 0, 1, 2,3,4,5 ,  其中 0 代表没有注册网络同时
//   模块没有找到运营商, 1代注册到了本地网络, 2 代表找到运营商但没
// 有注册网络, 3 代表注册被拒绝, 4 代表未知的数据, 5代表注册在漫游
// 状态.
//    <lac>表示所属网络区域代码,十六进制格式显示,如: “ 279C”
//    <ci>表示所属网络的小区 ID,十六进制格式显示,如: “ 0EB2”  Tech-Link T&E
        if (sendCommand("AT+CPIN?\r\n", "READY",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CREG?\r\n", "CREG: 1",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3);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GPS=1\r\n", "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4);
        delay_ms(10);
}

unsigned int sendCommand(char *Command, char *Response, unsigned long Timeout, unsigned char Retry)
{
        unsigned char n;
        Uart3CLR_Buf();
        for (n = 0; n < Retry; n++)
        {
                SendString("\r\n---------send AT Command:---------\r\n");
                SendString(Command);

                Uart3SendString(Command);                 //发送GPRS指令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Timeout)
                {
                        delay_ms(100);
                        Time_Cont += 100;
                        if (strstr(Uart3_Rec_Buf, Response) != NULL)
                        {
                                SendString("\r\n==========receive AT Command:==========\r\n");
                                SendString(Uart3_Rec_Buf); //输出接收到的信息
                                Uart3CLR_Buf();
                                return Success;
                        }

                }
                Time_Cont = 0;
        }
        SendString("\r\n==========receive AT Command:==========\r\n");
        SendString(Uart3_Rec_Buf);//输出接收到的信息
        Uart3CLR_Buf();
        return Failure;
}

void soft_reset(void)         //制造重启命令
{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

void errorLog(int num)
{
        SendString("ERROR");
        SendData(num+0x30);
        SendString("\r\n");
        while (1)
        {
                  if (sendCommand("AT\r\n", "OK", 100, 10) == Success)
                {
                        SendString("\r\nRESET!!!!!!\r\n");
                        soft_reset();
                }
                delay_ms(200);
        }
}

void parseGpsBuffer()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char i = 0;
        if (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ave_Data.GPS_Buffer);

                for (i = 0 ; i <= 6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2: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case 3: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4: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N/S
                                                case 5: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经度信息
                                                case 6: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E/W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

                }
        }
}

void printGpsBuffer()
{
        if (Save_Data.isParseData)
        {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SendString("Save_Data.UTCTime = ");
                SendString(Save_Data.UTCTime);
                SendString("\r\n");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SendString("Save_Data.latitude = ");
                        SendString(Save_Data.latitude);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ave_Data.N_S = ");
                        SendString(Save_Data.N_S);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ave_Data.longitude = ");
                        SendString(Save_Data.longitude);
                        SendString("\r\n");

                        SendString("Save_Data.E_W = ");
……………………

网友A(2019-07-22):
感謝作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