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PCB图中为什么移动器件的时候一下子移动的很远

楼主(2018-08-11):
在protel中画pcb图时,要移动某一元件的时候,为什么鼠标突然离很远?

拖动元件的时候,鼠标会移动到元件封装的参考点上去,离得很远说明这个元件封装的参考点设的太远了,解决方法有两种:
1.第一种治标,就是在PCB界面下按T,P,把第二行Snap To Center前的勾去掉。
2.第二种治本,就是重新编辑元件封装,编辑的时候按E,F,然后有三个选项,1是以PIN1的中心为参考点,2是封装正中,3是自己设。
3.应该是元器件画封装的时候把参考点设置在原点了,要修改封装把参考点设在元器件上,一般设置在元件封装的第一个pin处,元件器封装界面--tool-set reference

网友A(2020-06-11):
楼主讲得很详细,其实为了便于SMT生产,参考点设为中心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