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对机械式电度表进行改进 附源程序

楼主(2018-08-11):
电动车是吃得多才能跑的远,为方便测试电动车电瓶的容量,前段时间在某宝入手了一个机械式电度表,到手只有十几元。不过便宜没好货,这货经常停走。检查发现是机械计数器阻力太大造成的。于是采用单片机对其进行改进,改进思路是用单片机记录电度表的光耦输出脉冲,转换成电度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另外还分时显示了充电器功率(瓦数)和充电时间(小时数)。程序见附件。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C15Fxxx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OUNT_IN=P3^2;
unsigned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define   DataPort P1;
sbit led1=P3^4;
sbit led2=P3^5;
sbit led3=P3^6;
sbit led4=P3^7;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long  kwh;
unsigned int w,h;
float s;
bit flag;

void init()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0x3c;          //50ms
   TL0=0xb0;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
//========================================================================
// 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6553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  kwh=kwh+.000625;
  count++;         //累计电度表输出脉冲个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50ms(实测每次循环52.9514ms,使用STC15W408AS内部时钟,11.0592Mhz,环境温度29℃)
  s=s+.0529514;          //累计秒数
}

void display_SMG_kwh(void)
{
   P1=table[kwh/1000];
   led1= 0;
   Delayms(5);
   led1 = 1;

   P1=table[kwh%1000/100]&0x7f;
   led2 = 0;
   Delayms(5);
   led2 = 1;

   P1=table[kwh%100/10];
   led3 = 0;
   Delayms(5);
   led3 = 1;

   P1=table[kwh%10];
   led4 = 0;
   Delayms(5);
   led4 = 1;
}

void display_SMG_w(void)
{
   P1=table[w%10000/1000];
   led1= 0;
   Delayms(5);
   led1 = 1;

   P1=(table[w%1000/100]);
   led2 = 0;
   Delayms(5);
   led2 = 1;

   P1=table[w%100/10];
   led3 = 0;
   Delayms(5);
   led3 = 1;

   P1=table[w%10];
   led4 = 0;
   Delayms(5);
   led4 = 1;
}

void display_SMG_h(void)
{
   P1=0x8b;
//   P1=table[h/1000];
   led1= 0;
   Delayms(5);
   led1 = 1;

   P1=table[h%1000/100];
   led2 = 0;
   Delayms(5);
   led2 = 1;

   P1=table[h%100/10]&0x7f;
   led3 = 0;
   Delayms(5);
   led3 = 1;

   P1=table[h%10];
   led4 = 0;
   Delayms(5);
   led4 = 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init();
  while(1)
  {
   for(a=0;a<=50;a++)
   {
    kwh=count*.0625;               //用电度数=电度表闪灯次数*.000625kwh/1000*100,(2位小数)
    display_SMG_kwh();
   }
   for(a=0;a<=50;a++)
   {
    w=kwh*1000*3600/s;                   //用电瓦数=累计千瓦时*1000*3600/累计秒数
    display_SMG_w();
   }
   for(a=0;a<=50;a++)
   {
    h=s/360;                            //用电小时数=累计秒数/3600*10,(1位小数)
……………………

网友A(2022-11-02):
请介绍的再详细些,多上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