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芯片的困惑,用CH340能完成MAX232和MAX485的功能?

楼主(2018-08-11):
我们常用MAX232、MAX485芯片将单片机的TTL电平转换成232或者485的电平,淘宝中卖的CH340芯片问什么能完成USB转TTL电平、能进行RS232/485通信,是不是也可以用CH340芯片完成MAX232和MAX485的功能?

网友A:
不能用CH340芯片完成MAX232和MAX485的功能,CH340芯片只能完成USB转TTL电平

网友B:
ch340是 usb 转ttl

网友C:
好像不能吧,这我也没试过

网友D:
CH340 + MX485 可以完成 USB-RS485功能 但要加電晶体好像

网友E:
不能,CH340只能转TTL   485需设置发送模式和接受模式 不是全双工

网友F:
不可以,ch340和max232的作用是不同的
ch340是把usb转化为ttl,而max232是把rs232转化成ttl,
所以如果用计算机的usb口来和单片机通信,就需要ch340,
如果用计算机的串口来和单片机通信,就需要max232

网友G:
CH340只能够转TTL, RS485是半双工的异步通讯

网友H(2018-11-08):
引用 网友F:
不可以,ch340和max232的作用是不同的
ch340是把usb转化为ttl,而max232是把rs232转化成ttl,
所以如果用 ...

你好,我想问下,PC与单片机通讯采用CH340芯片,那通讯协议是用RS232还是RS485还是其他的?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CH340芯片可以连接PC与电脑但不知道是采用什么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