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这么构建一个二叉树不成功原因?想求助一下

楼主(2018-08-11):
typedef struct node Binary_Tree;
        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leftnode;
                struct node *rightnode;

        }Binary_Tree,*Tree;

u8 Make_BinaryTree( Binary_Tree *tree , int *p )
{
        static int *q;    q=p;
   if( *q==0)
   {
   tree=NULL;
   q++;
  return 0;
   }
   else
   {
   tree=(Binary_Tree *)malloc(sizeof(Binary_Tree));
   tree->data=*q;
   printf("%d \n", tree->data);
   q++;
   Make_BinaryTree( tree->leftnode , q );
   Make_BinaryTree( tree->rightnode ,q );
   }

   return 0;
}

void Initialization_BinaryTree(void)
{

int array[]={1,2,3,0,0,4,0,0,5,6,0,0,7,0,0 };
Binary_Tree tree;

Make_BinaryTree( &tree , &array[0] );
printf("%d \n" ,tree.data);
printf("%d \n" ,tree .rightnode->data);
printf("%d \n" ,tree.leftnode->data);
这三个输出都是乱码,我不知道二叉树的建立过程中问题在哪里,我应该在每个节点都分配了内存,不过结果好像有问题

}

网友A:
给你一个试试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val;
  struct node * left;
  struct node * right;
} node_t;

void insert(node_t * tree,int val);
void print_tree(node_t * current);
void printDFS(node_t * current);

int main()
{
  node_t * test_list = malloc(sizeof(node_t));
  /* set values explicitly, alternative would be calloc() */
  test_list->val = 0;
  test_list->left = NULL;
  test_list->right = NULL;

  insert(test_list,5);
  insert(test_list,8);
  insert(test_list,4);
  insert(test_list,3);

  printDFS(test_list);
  printf("\n");
}

void insert(node_t * tree, int val)
{
  if (tree->val == 0)
  {
    /* insert on current (empty) position */
    tree->val=val;
  }
  else
  {
    if (val < tree->val)
    {
      /* insert left */
      if (tree->left != NULL)
      {
        insert(tree->left, val);
      }
      else
      {
        tree->left = malloc(sizeof(node_t));
        /* set values explicitly, alternative would be calloc() */
        tree->left->val = val;
        tree->left->left = NULL;
        tree->left->right = NULL;
      }
    }
    else
    {
      if (val >= tree->val)
      {
        /* insert right */
        if (tree->right != NULL)
        {
          insert(tree->right,val);
        }
        else
        {
          tree->right=malloc(sizeof(node_t));
          /* set values explicitly, alternative would be calloc() */
          tree->right->val=val;
          tree->right->left = NULL;
          tree->right->right = NULL;
        }
      }
    }
  }
}

/* depth-first search */
void printDFS(node_t * current)
{
  /* change the code here */
  if (current == NULL)         return;   /* security measure */
  if (current->left != NULL)   printDFS(current->left);
  if (current != NULL)         printf("%d ", current->val);
  if (current->right != NULL)  printDFS(current->right);
}

楼主:
很感谢给代码,我主要是问问这么写到底错在哪里,我知道别的写法可以只是这种为什么不行

网友A:
再好好看看书,看看别人的程序吧。

网友B:
再看看二叉树的知识点吧   看看它的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