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手写识别源程序代码

楼主(2018-08-11):
stm32手写识别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atk_ncr.h"
#include "touch.h"

//最大记录的轨迹点数

atk_ncr_point READ_BUF[200];

//画水平线
//x0,y0:坐标
//len:线长度
//color:颜色
void gui_draw_hline(u16 x0,u16 y0,u16 len,u16 color)
{
        if(len==0)return;
        LCD_Fill(x0,y0,x0+len-1,y0,color);
}
//画实心圆
//x0,y0:坐标
//r:半径
//color:颜色
void gui_fill_circle(u16 x0,u16 y0,u16 r,u16 color)
{
        u32 i;
        u32 imax = ((u32)r*707)/1000+1;
        u32 sqmax = (u32)r*(u32)r+(u32)r/2;
        u32 x=r;
        gui_draw_hline(x0-r,y0,2*r,color);
        for (i=1;i<=imax;i++)
        {
                if ((i*i+x*x)>sqmax)// draw lines from outside
                {
                         if (x>imax)
                        {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
                        x--;
                }
                // draw lines from inside (cente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
}
//两个数之差的绝对值
//x1,x2:需取差值的两个数
//返回值:|x1-x2|
u16 my_abs(u16 x1,u16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画一条粗线
//(x1,y1),(x2,y2):线条的起始坐标
//size:线条的粗细程度
//color:线条的颜色
void lcd_draw_b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8 size,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if(x1<size|| x2<size||y1<size|| y2<size)return;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gui_fill_circle(uRow,uCol,size,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int main(void)
{
         u8 i=0;
        u8 tcnt=0;
        u8 res[10];
        u8 key;
        u16 pcnt=0;
        u8 mode=4;                                        //默认是混合模式
         u16 lastpos[2];                                //最后一次的数据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alientek_ncr_init();                //初始化手写识别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
RESTART:
        Show_Str(30,10,200,16,"战舰 STM32开发板",16,0);
        Show_Str(30,30,200,16,"手写识别实验",16,0);
        Show_Str(30,50,200,16,"正点原子@ALIENTEK",16,0);
        Show_Str(30,70,200,16,"KEY0:MODE KEY_UP:Adjust",16,0);
        Show_Str(30,90,200,16,"识别结果:",16,0);
        LCD_DrawRectangle(19,114,lcddev.width-20,lcddev.height-5);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96,207,200,16,"手写区",16,0);
        tcnt=100;
        tcnt=10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tp_dev.touchtype&0X80)==0)
                {
                        TP_Adjust();          //屏幕校准
                        LCD_Clear(WHITE);
                        goto RESTART;        //重新加载界面
                }
                if(key==KEY0_PRES)
                {
                        LCD_Fill(20,115,219,314,WHITE);//清除当前显示
                        mode++;
                        if(mode>4)mode=1;
                        switch(mode)
                        {
                                case 1:
                                        Show_Str(80,207,200,16,"仅识别数字",16,0);
                                        break;
                                case 2:
                                        Show_Str(64,207,200,16,"仅识别大写字母",16,0);
                                        break;
                                case 3:
                                        Show_Str(64,207,200,16,"仅识别小写字母",16,0);
                                        break;
                                case 4:
                                        Show_Str(88,207,200,16,"全部识别",16,0);
                                        break;
                        }
                        tcnt=100;
                }
                 tp_dev.scan(0);//扫描
                 if(tp_dev.sta&TP_PRES_DOWN)//有按键被按下
                {
                        delay_ms(1);//必要的延时,否则老认为有按键按下.
                         tcnt=0;//松开时的计数器清空
                        if((tp_dev.x[0]<(lcddev.width-20-2)&&tp_dev.x[0]>=(20+2))&&(tp_dev.y[0]<(lcddev.height-5-2)&&tp_dev.y[0]>=(115+2)))
                        {
                                if(lastpos[0]==0XFFFF)
                                {
                                        lastpos[0]=tp_dev.x[0];
                                        lastpos[1]=tp_dev.y[0];
                                }
                                lcd_draw_bline(lastpos[0],lastpos[1],tp_dev.x[0],tp_dev.y[0],2,BLUE);//画线
                                lastpos[0]=tp_dev.x[0];
                                lastpos[1]=tp_dev.y[0];
                                if(pcnt<200)//总点数少于200
                                {
                                        if(pcnt)
                                        {
                                                if((READ_BUF[pcnt-1].y!=tp_dev.y[0])&&(READ_BUF[pcnt-1].x!=tp_dev.x[0]))//x,y不相等
                                                {
                                                        READ_BUF[pcnt].x=tp_dev.x[0];
                                                        READ_BUF[pcnt].y=tp_dev.y[0];
                                                        pcnt++;
                                                }
                                        }else
                                        {
                                                READ_BUF[pcnt].x=tp_dev.x[0];
                                                READ_BUF[pcnt].y=tp_dev.y[0];
                                                pcnt++;
                                        }
                                }
                        }
                }else //按键松开了
                {
                        lastpos[0]=0XFFFF;
                        tcnt++;
                        delay_ms(10);
                        //延时识别
                        i++;
                        if(tcnt==40)
                        {
                                if(pcnt)//有有效的输入
                                {
                                        printf("总点数:%d\r\n",pcnt);
                                        alientek_ncr(READ_BUF,pcnt,6,mode,(char*)res);
                                        printf("识别结果:%s\r\n",res);
                                        pcnt=0;
                                          POINT_COLOR=BLUE;//设置画笔蓝色
                                         LCD_ShowString(30+72,90,200,16,16,res);
……………………

实验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