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的单片机旋转LED屏制作方案(两种对比看)

楼主(2018-08-11):
此旋转led有两种,各自相互补充,我都放到一起,你们可以多学点东西,程序组合起来有10几种,足够你们学习与制作

上位机字幕软件采用VB.NET编写,所以用此软件需先安装dotnet2.0平台 需要自己去下载 字幕选择16*16即可
其他配置不用理会 ,生成的字幕数据通过串口下载到旋转LED板上,波特率:9600 注意:改的字是立体显示模式的!
注意:单片机内部可存1000个16*16汉字。

旋转LED制作说明

所有人在制作前均需仔细阅读此制作说明,由于个人操作原因或未按制作说明操作导致DIY作品不成功的概不负责。
显示模块元件清单
供电模块元件清单
元件
数量
元件
数量
元件
数量
元件
数量
STC12C5A32S2单片机
1个
DS1302时钟芯片
1个
RF370电机
1个
B772散热片
1个
3.6V电池
1颗
4.7uF电容
1个
小线圈
+塑料件
1套
222 电容
1个
1K电阻
36个
18.432MHZ晶振
1个
大线圈
+塑料件
1套
红外发光二级管
1个
100nF电容
2个
10uF胆电容
1个
磁芯
1个
5.0电源插头座
1个
5V1稳压管
1个
4148二级管
(贴片)
4个
470电阻
3个
4148二级管(直插)
2个
一体化红外接收管
1个
4P排针
1个
10K电阻
1个
底盒
1个
32.768KHZ  晶振
1个
红外接收
二极管
1个
B772中功率三级管
1个
摇控器
1个
0805 红色LED
35个
470uF胆电容
1个
8050三级管
1个
直流电源5V
1个
20pF电容
4个
10K电阻
5个
8CM热缩管
1条
无线供电
PCB板
1片
配重铜柱
+螺丝
2套
( 旋转主板+立体转接)PCB板
1套
一、旋转LED套件元件清单:
二、旋转LED  PCB板焊接指示图及说明:
1、请注意电容正负极,无极性电容则不必注意。
2、注意红色标注的说明。
3、线圈无需分正负极,次级线圈电阻在0.2欧姆左右,如果0.1欧姆左右则不正常。
4、下载程序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以及P3.0、P3.1接口,请勿接错。
5、红外接收管旋转的时候要与对应的红外发射二极管对上,距离在0.8厘米以内
6、旋转主板后面是DS1302时钟芯片。
7、如有疑问,可对比参考本制作说明第四条。
▲ 无线供电小板说明:
1、B772中功率三极管需带散热片。
2、初级线圈无需分正负极。
3、红外发光二极管的负极在最靠外边,长脚正,短脚负。

四、制作好的图(供参考):

五、结构装配部分说明:

六、下载程序方法:
下载软件用STC-ISP,无此软件或者软件中没对应此型号需要到官方网站下载,在百度搜“宏晶STC ”第一个就是官网。
如果购买了我们的USB转串口下载器,请先安装我们发给您的PL2303驱动,有XP版本和WIN7版本的驱动,请根据需要安装。
程序下载口中的VCC P30 P31 GND分别于下载器的5V TX TX连接,下载要注意的的是 :点了软件的Download下载再插上4P线上的电源线,这就是冷启动,请务必理解!!!!

  • 调试方法:
1、焊接完成后,上电,旋转LED主板最外圈LED亮,表示供电正常,成功了80%了;如果不亮,说明供电不正常,请检查:
★ 先检查次级和初级线圈焊接是否短路
★ 是否焊到了油漆部分导致断路
★ 电源整流部分是否焊接正常
★ 特别是4148整流二极管 4个4148构成全波整流,5V1稳压管稳压到5V, 470uf电容滤波
2、如果旋转主板焊接正常,需要检查无线供电小板,测试初级线圈两端的电压,用万用表交流档测,应该在10V左右正常;如果没有10V,需要重新核对此制作说明与所焊实物是否匹配,请检查:
★ 检查焊接是否正常
★ 检查是否有虚焊
★ 检查是否因焊盘脱落导致断路
★ 检查元件焊接是否有误
3、最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次级线圈的电阻,如果确定其他问题都无,请拆下次级线圈万用表用200欧姆档,测量阻值在0.2欧姆左右,如果是0.1欧姆左右,那就是次级线圈短路了,这样供电是不正常的。一般发货前我们都会测试两个线圈的电阻是否正常。
4、如果供电正常,没有显示,应该先用手机摄像头看看红外发光二极管是否发光。如果有,请检查红外接收管是否按着注意里的说明焊接的。如果两步都对,最后看看红外发射管与红外接收管是否在旋转的时候对的上。
5、焊接完LED后请先用LED程序测试LED焊接是否正常,如果部分LED不亮,请检查是否LED焊反了或者LED焊接时烧坏了,是否虚焊了,如果还不行,最后检查单片机是否虚焊了。
6.最后,多结合测试程序来测试比较容易查找问题!
感谢大家对DIY视界的支持,祝制作成功!

网友A(2018-12-21):
原来还能这么玩啊

网友A:
厉害厉害,很漂亮的布局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线圈的匝数变比是多少,转换的效率是多少,370电机的转速又是多少

网友C(2019-01-24):
这教程可以,

网友D:
格式损坏啊,不能用啊,求解释

网友E(2019-04-08):
旋转显示字的程序原理是什么

网友F:
很好,非常好

网友F:
很好,最需要的时候来了这个

网友G(2019-07-27):
厉害厉害,帮助很大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按资料制作成功,立体改字后只显示前一半,后面就全部点亮led,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主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I(2019-10-04):
太厉害了,玩法劲爆

网友J(2021-03-24):
秀啊 膜拜大佬

网友K(2021-12-19):
非常值得学习,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L:
很多东西确实需要通过实际才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