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得单片机的LED灯闪烁又不影响主程序运行?

楼主(2018-08-11):
51单片机问题,紧急求助!
怎样使得单片机的LED灯闪烁又不影响主程序运行???
我想通过单片机接收串口命令让一个LED灯闪烁,但同时又不影响其他程序的运行,应该怎样去写这个程序呢?

网友A:
用中断来实现啊,在串口程序中触发LED闪烁的标志位,定时器中断监控这个位,并根据定时时长来改变LED状态。

网友B:
使用定时器来控制LED的闪烁,主程序只需要设置一个标志,来代表启动或关闭闪烁,在定时器里判断这个标志,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C:
//可以放在主函数循环中,不影响其它程序
void Twinkle()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定义静态局部变量
        if(sign==1)//如果闪烁标志为真,由串口命令使能
        {
                count++;//计数延时
                if(count>=30000)//可以按实际需要调整闪烁频率
                {
                        count=0;
                        LED=~LED;        //LED取反
                }
        }
        else
        {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LED=0;                        //LED熄灭
        }
}

网友D:
把LED灯闪烁的程序写进一个串口接收的函数,再把这个函数引入到主函数里。

网友E:
通过判断串口接收数据来打开或关闭一个定时器中断,在这个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再写led闪烁的代码(不影响主函数),控制定时时间长短就可以控制闪烁频率,led闪烁频率(就是进入中断频率),这种频率很低也不会影响主函数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在主函数循环中,不影响其它程序
void Twinkle()
{

谢谢您了,很有效果。

网友F:
定时器中断

网友F:
定时器中断,或者主函数设标志查询

网友G:
通过计数的方法,就是达到这个数就跳出循环,时间很短,不会影响主函数运行

网友H: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具体用法根据实际程序编写需要灵活运用

网友I:
中断不就是实现这个功能的吗

网友J:
让LED闪烁怎么会影响其他程序?

网友K:
单独的中断处理比较好

网友L:
单独写一个函数控制LED灯,然后在主函数的开头调用就行了啊

网友M:
使用中断实现,看门狗程序监控中断位置,或者是做一个函数,使得和其他程序一起运行

网友M:
使用定时器中断,或者主函数设标志查询

网友N:
中断计数延时置标,主函数判断动作

网友O:
定时器中断是最合适的。

网友P:
STM32的话就可以使用DMA,因为DMA不是由CPU执行的,不会影响到主程序。

网友Q:
使用timer中断,设置好中断时间间隔,也就是你需要led灯闪烁的间隔,每进入一次让LED状态改变一次,完成闪烁功能

网友R:
可以使用定时器终端,设置好时间间隔,在终端中实现led灯状态翻转

网友S:
采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T:
引用 网友J:
让LED闪烁怎么会影响其他程序?

LED闪烁必然会涉及到延时,如果是用最基本的循环延时或者nop延时肯定是要影响CPU的处理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在主函数循环中,不影响其它程序
void Twinkle()
{

太厉害了

网友V:
使用定时器产生中断去控制LED闪烁

网友W:
定时器中断,延时设置好参数

网友X:
使用定时器,设定100Hz执行一次,避免一直等待

网友Y:
定时中断啊

网友Z:
定时器中断里 改变LED状态

网友A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中断,建议看看单片机手册

网友AB:
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AC:
定时器中断就ok

网友AD:
我是来要币的 想下个资料

网友AE:
可以使用DMA

网友AF:
介绍你几个参考案例,都有闪烁功能,又不影响主程序运行,自己去对照研究。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1

实例93 带校正时分秒的时钟1302(6位LED数码管显示).rar

网友AG:
用中断来写

网友AH:
用定时器中断实现

网友AI:
用中断来实现啊,在串口程序中触发LED闪烁的标志位,定时器中断监控这个位,并根据定时时长来改变LED状态

网友AJ:
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AK:
main(){cnt++; delay_ms(10); if(cnt%10)led=!led; }

网友AL:
用中断定时器实现

网友AM:
用中断实现,LED在中断程序里toogle就行了

网友AN:
在定时器中断里取反一个IO就行了,要控制闪的频率的话 就在中断里加一个变量,变量++,当变量等于一个值再取反。

网友AO:
管脚口,看下有没有PWM波输出的复用管脚,没有的话使用定时中断

网友AP:
可以通过中断处理来实现,更高阶的应用则是可以用中断产生pwm来控制led的亮度

网友AQ:
用中断实现

网友AR:
加在while里面应该不影响其他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