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5W4K56S4自带的6路PWM驱动新西达电调源码学习!!谢谢

楼主(2018-08-11):
想用15ws4k56s4驱动新西达电调学习下,要自带的PWM;
用定时器模产生PWM可以驱动,不知道为什么用自带的PWM就动不了。

网友A:
电调信号不能用PWM
这电调信号跟舵机的调节方式是一样的
电调信号要求每20Ms一个脉冲,脉冲宽度在1Ms至2Ms之间对应油门0到100%

网友A: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的意思,占空比0是低电平,占空比1是高电平,跟航模用的ppm不是一回事,ppm解码出来的信号是宽度1毫秒到2毫秒之间的脉冲,对于舵机来说中立点就是1.5毫秒,对于电调来说,油门0就是1毫秒,油门100就是2毫秒,或者反之。超过这个范围,舵机电调都不会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的意思,占空比0是低电平,占空比1是高电平,跟航模用的ppm不是一回事,ppm解码出来的信 ...

为什么定时器模拟的又可以呢

网友B(2019-05-27):
引用 网友A: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的意思,占空比0是低电平,占空比1是高电平,跟航模用的ppm不是一回事,ppm解码出来的信 ...

我用萝莉大神的遥控器和接受机,一上电xxd 30a电调就乱叫,萝莉的接收机能支持无刷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