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功能:1对1输入输出点动控制程序 但是却不能同时打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LED灯,问...

楼主(2018-08-11):
实现功能:1对1输入输出点动控制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
/********************************************************************
程序说明:
当IN0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8吸合(即:COM7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1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7吸合(即:COM6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2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6吸合(即:COM5与CK接通CB断开);
当IN3口与GND口接通后,对应的继电器K5吸合(即:COM4与CK接通CB断开);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0=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3=P1^3;
/*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if(IN0==0){delay(100);K1=0;}else if(!IN0) K1=1; //继电器K1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1==0){delay(100);K2=0;}else if(!IN0) K2=1; //继电器K2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2==0){delay(100);K3=0;}else if(!IN0) K3=1; //继电器K3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3==0){delay(100);K4=0;}else if(!IN0) K4=1; //继电器K4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
}

/********************************************************************
                              结束
*********************************************************************/

网友A:
if(IN0==0){delay(100);K1=0;}else if(!IN0) K1=1; //继电器K1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1==0){delay(100);K2=0;}else if(!IN0) K2=1; //继电器K2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2==0){delay(100);K3=0;}else if(!IN0) K3=1; //继电器K3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3==0){delay(100);K4=0;}else if(!IN0) K4=1; //继电器K4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后面的else if判断的都是同一个条件,应该是复制粘贴后没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