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远程定位报警系统设计

楼主(2018-08-12):
出于对arduino的热爱 ,本人在课外闲暇之余做了一个基于arduino的远程报警系统,可以实现将危险信息远程发送给手机,起到安全监控的作用,算是一个小白设计,还请多多指点。 主要功能有
1.气体检测与温湿度检测功能
2.数据实时传输功能
3.GPS定位功能
代码如下  接线就不一点点说了 根据代码定义的IO接即可。

#include<Arduino.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SoftwareSerial mySerial(10, 11); // RX, TX

char nmeaSentence[68];
String latitude;   //纬度
String longitude;   //经度
String beiJingTime;   //北京时间
String gpsTime;

dht11 DHT11;

#define DHT11PIN 8
#define Sensor A5
#define LED 13
#define Sensor_DO 2
#define GPSSerial Serial
#define ADpin A0
#define pwmPin 6
unsigned int SensorValue = 0;
int ADBuffer = 0;
void SendMessage()
{
  mySerial.print("AT+CSCS=\"GSM\"\r\n");
  delay(1000);
  mySerial.print("AT+CMGF=1\r\n");
  delay(1000);

  mySerial.print("AT+CMGS=\"000000000\"\r\n");//此处为接受信息的手机
  delay(1000);
  mySerial.print("SensorValue:");      //短信内容  6C14 4F53 6D53 5EA6
  my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mySerial.print("Humidity (%): ");    //6E7F 5EA6
  mySerial.println((float)DHT11.humidity, 2);
  mySerial.print("Temperature (oC): ");//6E29 5EA6
  mySerial.println((float)DHT11.temperature, 2);
  mySerial.print("latitude:");        //7ECF 5EA6
  mySerial.println(latitude);
  mySerial.print("longitude: " );     //7EAC 5EA6
  mySerial.println(longitude);
  mySerial.print("beiJingTime: ");   //5317 4EAC 65F6 95F4
  mySerial.println(beiJingTime);
  delay(1000);
  mySerial.write(0x1A);
  delay(2000);
}

void  humiture()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Serial.print("Read sensor: ");
  switch (chk)
  {
    case DHTLIB_OK:
                Serial.println("OK");
                break;
    case DHTLIB_ERROR_CHECKSUM:
                Serial.println("Checksum error");
                break;
    case DHTLIB_ERROR_TIMEOUT:
                Serial.println("Time out error");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ln("Unknown error");
                break;
      }
       /* Serial.print("Humidity (%):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humidity, 2);

  Serial.print("Temperature (oC):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temperature, 2);
delay(2000);*/

}

void Gas()
  {
          pinMode(Sensor_DO,INPUT);
          pinMode(Sensor,INPUT);
          Serial.begin(9600);

        SensorValue=analogRead(Sensor);
        SensorValue = 10*SensorValue;
       Serial.print("SensorValue: ");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

void Ring()
{
  mySerial.begin(9600);
  mySerial.print("ATD13573278960;\r\n");//可从此条语句修改需要更换的手机号
  delay(1000);
}

void GPS()
{
GPSSerial.begin(9600);      //定义波特率9600
  for (unsigned long start = millis(); millis() - start < 1000;)  //一秒钟内不停扫描GPS信息
  {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串口获取到数据开始解析
    {
      char c = GPSSerial.read();  //读取一个字节获取的数据

      switch(c)         //判断该字节的值
      {
      case ' :         //若是$,则说明是一帧数据的开始
        GPSSerial.readBytesUntil('*', nmeaSentence, 67);    //读取接下来的数据,存放在nmeaSentence字符数组中,最大存放67个字节
        //Serial.println(nmeaSentence);
        latitude = parseGprmcLat(nmeaSentence); //获取纬度值
        latitude.substring(6);
        longitude = parseGprmcLon(nmeaSentence);//获取经度值
        gpsTime = parseGprmcTime(nmeaSentence);//获取GPS时间

        if(latitude > "")   //当不是空时候打印输出
        {
          GPSSerial.println("------------------------------------");
          GPSSerial.println("latitude: " + latitude);
        }

        if(longitude > "")    //当不是空时候打印输出
        {
          GPSSerial.println("longitude: " + longitude);
        }
        if(gpsTime > "")    //当不是空时候打印输出
        {
          beiJingTime = getBeiJingTime(gpsTime);  //获取北京时间
          GPSSerial.println("beiJingTime: " + beiJingTime);
        }
      }
    }
  }
}

String getBeiJingTime(String s)
{
  int hour = s.substring(0,2).toInt();
  int minute = s.substring(2,4).toInt();
  int second = s.substring(4,6).toInt();

  hour += 8;

  if(hour > 24)
    hour -= 24;
  s = String(hour) +":"+String(minute) +":"+ String(second);
  return s;
}

String parseGprmcLat(String s)
{
  int pLoc = 0; //paramater location pointer 参数位置指针
  int lEndLoc = 0; //lat parameter end location LAT参数结束位置
  int dEndLoc = 0; //direction parameter end location 方向参数终点位置
  String lat;
  if(s.substring(0,4) == "GPRM")
  {
    //Serial.println(s);
    for(int i = 0; i < 5; i++)
    {
      if(i < 3)
      {
        pLoc = s.indexOf(',', pLoc+1);
      }
      if(i == 3)
      {
        lEndLoc = s.indexOf(',', pLoc+1);
        lat = s.substring(pLoc+1, lEndLoc);
      }
      else
      {
        dEndLoc = s.indexOf(',', lEndLoc+1);
        lat = lat + " " + s.substring(lEndLoc+1, dEndLoc);
      }
    }
    return lat;
  }
}

String parseGprmcLon(String s)
{
  int pLoc = 0; //paramater location pointer
  int lEndLoc = 0; //lat parameter end location
  int dEndLoc = 0; //direction parameter end location
  String lon;

  if(s.substring(0,4) == "GPRM")
  {
    //Serial.println(s);
    for(int i = 0; i < 7; i++)
    {
      if(i < 5)
      {
        pLoc = s.indexOf(',', pLoc+1);
      }
      if(i == 5)
      {
        lEndLoc = s.indexOf(',', pLoc+1);
        lon = s.substring(pLoc+1, lEndLoc);
      }
      else
      {
        dEndLoc = s.indexOf(',', lEndLoc+1);
        lon = lon + " " + s.substring(lEndLoc+1, dEndLoc);
      }
    }
    return lon;
  }
}

String parseGprmcTime(String s)
{
  int pLoc = 0; //paramater location pointer
  int lEndLoc = 0; //lat parameter end location
  int dEndLoc = 0; //direction parameter end location
  String gpsTime;
  if(s.substring(0,4) == "GPRM")
  {
    //Serial.println(s);
    for(int i = 0; i < 2; i++)
    {
      if(i < 1)
      {
        pLoc = s.indexOf(',', pLoc+1);
      }
      else
      {
        lEndLoc = s.indexOf(',', pLoc+1);
        gpsTime = s.substring(pLoc+1, lEndLoc);
      }
    }
    return gpsTime;
  }
}

// Turn char[] array into String object
String charToString(char *c)
{

  String val = "";

  for(int i = 0; i <= sizeof(c); i++)
  {
    val = val + c[i];
  }

  return val;
  }

void Buzzer()
  {
    pinMode(4,OUTPUT);
    digitalWrite(4,HIGH);
   // delay(3000);
   // fengmingqioff();
   }
void Buzzeroff()
  {
    pinMode(4,OUTPUT);
    digitalWrite(4,LOW);
   }
   void fire()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0));//串口发送模拟电压值
  ADBuffer = analogRead(ADpin);     //读AD值
  Serial.print("AD = ");
  Serial.println(ADBuffer);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
  }
   mySerial.begin(4800);
}

void loop() {
         GPS();
         Gas();
          humiture();
         fire();
         delay(1000);
         if(SensorValue>800||DHT11.temperature>45||ADBuffer < 10)
         {
          Buzzer();
          Ring();
          SendMessage();
          GPS();
         }
         else
         {
               Buzzeroff();
         }
}

网友A(2019-11-20):
您好,能交流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