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ultisim 12缺少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8-08-12):
本人最近安装了multisim 12,在使用过程中画电路图发现缺少一些元件(还打算仿真),比如MAX485,但是并不太清楚如何解决。
当时首先想的是去下载元件库,但是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能解决,
第一个问题:网上搜到的multisim 12元件库都是系统元件库,系统元件库,不是装软件时自带的吗?
第二个问题:个人感觉multisim 14的元件库要比multisim 12的强大,可以装在multisim 12上吗?
第三个问题:哪儿可以找到元件的符号文件和SPICE文件?

网友A:
1.版本越新文件越大,
2.最好是不同版本安装在不同文件夹之下
3.较新版本的软件自带连接官方网络,方便用户

当然也可以在网页浏览器上下载

网友B:
上搜到的multisim 12元件库都是系统元件库,系统元件库,不是装软件时自带的吗?
第二个问题:个人感觉multisim 14的元件库要比multisim 12的强大,可以装在multisim 12上吗?
第三个问题:哪儿可以找到元件的符号文件和SPICE文
然也可以在网页浏览器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