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调时钟加温度显示源码

楼主(2018-08-12):
该程序是在stm32开发板上实现功能的,DS18B20获取温度通过屏幕显示和串口打印出来,通过K_UP按键选择修改时间的哪个参数各自对应D1~D7指示灯亮,通过K_LEFT和K_DOWM改变数字的加减。

实物图: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S18B20.h"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
{
        u8 i=0;
        float temper;
        u8 temper_buf[6];
        int temper1;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
        RTC_Init();
        TFTLCD_Init();
        LED_Init();
        KEY_Init();
        My_EXTI_Init();
        DS18B20_Init();

        FRONT_COLOR=YELLOW;

        LCD_ShowFontHZ(10,120,"当前温度为");
        LCD_ShowFontHZ(80,150,"℃");

        while(1)
        {
                i++;
                if(i%5==0)
                {
                  temper=DS18B20_GetTemperture();
                        temper1=temper*100;
                        temper_buf[0]=temper1/10000+0x30;
      temper_buf[1]=temper1%10000/1000+0x30;
                        temper_buf[2]=temper1%1000/100+0x30;
                        temper_buf[3]='.';
                        temper_buf[4]=temper1%100/10+0x30;
      temper_buf[5]=temper1%10+0x30;
                        LCD_ShowString(10,1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24,(u8 *)temper_buf);
                }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0-07-21):
感谢楼主,感觉楼主可能是tj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