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芯片该怎样用啊?我用单片机IO口输出4.9伏高电平给它,用不了

楼主:
那个ULN2003驱动芯片,我用单片机IO口输出4.9伏高电平给它,用不了,测它左边引脚只有0.2伏左右。但是直接连电源的4.9伏给它就有。

网友A(2018-08-12):
你是怎么接的?别人都一无所知,怎么帮你?

网友B:
检查一下你IO是否具备足够的输出能力,如果输出能力不够,需要接电阻上拉至4.9伏,然后再驱动2003芯片试下

网友C:
使用芯片之前你要先读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看芯片的各个I/O口需要怎样配置才可以按照你的使用意愿正常使用,比如说有片选CS的话,用到该芯片的时候要使能片选(一般是置底),给你一个查数据手册的网站吧,输入芯片的型号或是名称就可以查询到芯片的数据手册了http://www.alldatasheetcn.com

网友A:
上拉下拉都能满足。可能是接线有误。

网友D:
2003驱动芯片是个达林顿阵列,与单片机的接口可以用上拉或下拉。看你在单片机初始化的及其瞬间需要有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单片机初始化的及其瞬间需要某些端口导通的,那么相应端口上可以“上拉”;如果单片机初始化的及其瞬间不能让其导通的,则相应端口进行“下拉”。

网友E:
要看你单片机的上拉点缀

网友F:
没记错的话,ULN2003左边应该是输入端,右边才是输出...(开口向上)
并且输出是NPN型集电极开路,输出不上拉的情况下,导通相当于对地短路,关断相当于高阻,楼主说输出有4V以上,难道是输入输出接反?

网友G(2018-09-20):
我也遇到一毛一样的问题,接上ULN2003的输入端,单片机引脚始终是0.17V,不接就是5V。

网友H:
ULN2003是达林顿OC门输出,输出需接上拉电阻,或相当于低边驱动,负载接电源,另一端接OC门

网友I:
uln2003反向输出,输入低电平 输出高电平

网友J:
2003的输入端用io口控制就行,芯片供电电压就是芯片驱动输出的电压,例如你给2003供12V,则2003输出高电平就是12V,可以代替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等大电流的器件

网友K(2020-05-13):
输出接上拉电阻拉高电平

网友L:
怎么控制电机的停止呀

网友M(2021-05-05):
你好,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