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出现No program code loaded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8-12):
各位大师,用proteus自带的编译器编写的程序仿真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
错误:No program code loaded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有将hex文件添加到单片机里面,在单片机上双击,program files 里面把你的hex文件加入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有将hex文件添加到单片机里面,在单片机上双击,program files 里面把你的hex文件加入 ,这个问 ...

师傅你好,我试了添加不了

网友B:
估计是你下载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我试了添加不了

站内私信我吧,我给你看看问题

网友C(2020-04-28):
No program code loaded
出现这个问题咋办

网友D(2023-04-08):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应该是PROTEUS没有彻底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