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全世界第一个Proteus仿真Arduino控制OLED显示张学友表情包

楼主(2018-08-12):
全球首发,全世界第一个Proteus仿真Arduino控制OLED显示张学友表情包
注:I2C地址为 0x3D

Arduino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rduino程序源码:
#include <SP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logo[]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07,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FF,0xFF,0x00,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00,0xFF,0xE0,0xFF,0x83,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C0,0x00,0x3C,0x0F,0xFF,0xFC,0x7F,0xF0,0x3F,0xFF,0xFF,0xFF,0x80,0x00,0x01,
...
0x00,0x00,0x0F,0xFF

};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endi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D);
  display.clearDisplay();
}

void loop() {
  display.drawBitmap(19, 0, logo, 89, 63, 1);  //在坐标X0,Y0的位置开始显示图片
                                               //128是取模软件显示的宽度
                                               //64是取模软件显示的高度
  display.display();                           //把缓存的都显示
  delay(1);

  display.clearDisplay();     //清除屏幕
}

网友A(2019-03-11):
没有库,打不开

网友B(2019-04-20):
压缩包里没有PROTEUS仿真例程呀,

网友C:
原来这是张学友啊

网友D:
厉害了!,我想问一下在Proteus中你选Arduino开发板是在哪里选的?

网友E:
还真别说,眼睛,鼻子,嘴巴还有那么个样子,最好将图像修修就更像了

网友F(2019-08-22):
驱动芯片规格书SSD1306

驱动芯片规格书SSD1306

网友G(2019-11-22):
请问这个地址0x3d怎么确定的,和0x78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G:
请问I2C地址为 0x3D怎么确定的?看到有的是设置为0x78

网友H(2019-12-30):
下载试试看 ,正需要这个

网友I:
为什么我用STM32 PROTEUS总是不能点亮OLED

网友J(2020-04-21):
楼主proteus的版本是多少?工程文件用8.1的打不开

网友K(2020-07-09):
请问,用到的头文件应该放到哪里

网友L(2020-12-01):
我想问一下oxFF这种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