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C51单片机程序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2018-08-12):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买的很多模块的示例程序很多都是基于51内核的,51单片机简单适合入门,但也正是因为简单,在参考51单片机程序设计时需要注意一些东西:

51单片机在使用引脚的时候,是不需要配置引脚模式,输入输出模式,驱动模式等,所以在移植51单片机程序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另一款单片机是否需要配置关于端口设置的寄存器。

例如,在数据需要双向传输的引脚,51单片机在数据输入与输出时不需要改变引脚的模式,而在STM32单片机上则需要在数据输入时,配置引脚模式为输入,在数据输出时,配置引脚模式为输出等。

总之,在参考51单片机示例程序是,特别要注意引脚的模式转换,特别是输入输出模式。

写程序需要注意代码规范、有返回判断

网友B:
注意寄存器的配置,学会使用串口助手调试程序

网友C:
      早期的51单片机引脚都是弱拉高的,引脚也不需要配置,但是输出高电平很弱,一般需要外接拉高电阻,输入输出虽然不需要转换,但是在需要输入时必须先将端口置高,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因此得到错误的结果。
      现在使用最多的STC单片机引脚功能升级为4种模式:默认就是兼容传统的弱拉高模式,使用时要注意输入前先置高。其他三种分别是:高阻纯输入,推挽强输出,OC输出。如果不对引脚进行配置,还是可以以传统兼容模式正常工作的。如纯输入或纯输出,还是建议预先配置。

网友D:
注意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E:
买一块51的开发板,按照教程一步步学!

网友F:
首先要编译程序生成hex或者bin的文件,就是十六进制或者二进制,一般常用keil。有了HEX和BIN就是下载程序到单片机,用烧写器,下载器,每个品牌单片机会不一样。然后就是烧写程序将编译好的程序烧写进去,例如STC单片机用的是STC——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