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打算入门单片机

楼主(2018-08-12):
本科学的软件 ,网站什么的都还行,想用手机在A地点控制B地点的空调

网友A:
不建议学,会做网站就自己做一个人性化的物联网服务平台和app,让硬件开发者的东西挂你平台上,然后收服务费,学习者免费,商用收费,
绝对有前途,因为现有的物联网平台做得差,或成本高、或限制不让别人使用……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开关,楼主的这个目标,太低了
,,,,,,
如果想双向传输的,即有反馈命令,那还是可以 做做的,如打空调、设定目标温度、目前室内温度,等等稍有点智能化的控制。。。。。。。。不过,估计很快有现成的空调控制的了。

网友C:
手机接入网络,远程控制空调,这个倒是可以做,但是前期建议你一块一块的去学习,模块化学习,然后才能 做好,而且这个东西周期会很长,你要有坚定的信心和耐心,还有毅力,要不然,很容易半途而废的

网友D:
好好搞网站,很有前途的。

网友E:
没点毅力还是别入坑了,我高一下学期学到现在,四五个月了,期间有很多次感觉没意思,因为自学,遇到一些问题也就只能在网上找资料,一点一点解决,现在对串口这一块都懵懵的,建议先做足够了解再入坑

网友F:
这里涉及的东西比较多,建议一块一块学习,而且控制空调的话如果不改造空调本身,只能改造遥控器,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楼主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