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源驱动蜂鸣器不响,求助

楼主(2018-08-12):
最近用STC89LE52RC焊的最小系统。打算做一个闹钟。
用1117-3.3供电、S8550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电路跟郭老师的开发板是一样的

焊接,下载程序以后,蜂鸣器不响。
又网购了3.3V的蜂鸣器。还是不响
用万表测得蜂鸣器两端电压为2.07V
可是我直接用2V的电源直接接到蜂鸣器两端时是能正常发声的

百思不得其解,还望大神能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A:
最好把电路图及驱动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可以的,我也做过,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三极管接错了,真不行,把蜂鸣器做成一个小模块,在通过排针接到单片机上试试

网友D:
直接 IO 口输出一个高,低电平  连续的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电路图及驱动程序贴上来看看。

一开始我并没想到三极管接错了。
后来重新修改了电路,蜂鸣器能发声了。谢谢
一个不是学电子的人学单片机,挺难的。不过还好有你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一开始我并没想到三极管接错了。
后来重新修改了电路,蜂鸣器能发声了。谢谢
一个不是学电子的人学单片机,挺难的。不过还好有你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也做过,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三极管接错了,真不行,把蜂鸣器做成一个小模块,在通过排针接到单 ...

一开始我并没想到三极管接错了。
后来重新修改了电路,蜂鸣器能发声了。谢谢
一个不是学电子的人学单片机,挺难的。不过还好有你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 IO 口输出一个高,低电平  连续的听下

一开始我并没想到三极管接错了。
后来重新修改了电路,蜂鸣器能发声了。谢谢
一个不是学电子的人学单片机,挺难的。不过还好有你们。谢谢

楼主:
总结:
1、上电后,如果三极管C极和E级之单管压降太大。可能是三极管接错了。正常S8550只有0.03V
2、负载要接到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