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使用hal库Proteus 仿真stm32f103实现跑马灯

楼主(2018-08-12):
全球首发,使用hal库Proteus 仿真stm32f103实现跑马灯

由于3.5的库,Proteus 支持不太好,开始转向hal库。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开启GPIOD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8;                                 //PB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2;                                 //PE5
        HAL_GPIO_Init(GPIOD,&GPIO_Initure);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8,GPIO_PIN_SET);        //PA8置1,默认初始化后灯灭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2,GPIO_PIN_SET);        //PD2置1,默认初始化后灯灭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设置时钟,72M
         SystemClock_Config();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

        while(1)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8,GPIO_PIN_RESET);         //LED0对应引脚PB5拉低,亮,等同于LED0(0)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2,GPIO_PIN_SET);           //LED1对应引脚PE5拉高,灭,等同于LED1(1)
                                HAL_Delay(1000);                                                                                 //延时50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8,GPIO_PIN_SET);           //LED0对应引脚PB5拉高,灭,等同于LED0(1)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LED1对应引脚PE5拉低,亮,等同于LED1(0)
        HAL_Delay(1000);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网友A(2019-03-02):
能用PLL作为系统时钟吗?

网友B(2020-04-17):
自己做仿真没反应,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2021-10-06):
没看到晶振,mcu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晶振,mcu是怎么工作的呢?

自己的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