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缺少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8-08-12):
我想知道找不到相应的元件怎么办,我想画原理图并实现仿真
我在论坛里看到了创建LM386器件的帖子,最终我试了也完成了,
但是元件的那两个文件去哪儿找不知道哇(这里并不是指LM386),或者是不是因为multisim除了系统元件库还需要另外添加库?
问题急需解决,现在的具体问题是缺少MAX485

网友A:
如果你是做电源类仿真建议你使用saber,这个功能强大,multisim还是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做电源类仿真建议你使用saber,这个功能强大,multisim还是太简单了

你是做电源类的吗?加个好友呗
我也装了saber软件,而且基础教程我也练了,但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做电源仿真也会用到模块,
而我搜模块的时候也是找不着,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