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怎么烧入

楼主(2018-08-12):
求解!!!!!

网友A:
买一个通用编程器,就可以用它来烧程序,比如“USB通用烧录器vs4000+”。

网友B:
fly mcu 软件

网友C:
具体看什么什么板子 板子上面如果有usb转串口的电路的话一般用官方提供的isp就能下载  arm内核的板子一般用swd下载

网友D:
如果用的keil软件可以直接下载;如果有J-link可以用J-link的软件下载;如果有串口可以用ISP软件下载。

网友E:
请先告诉大家,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51,pic,st,stc还是其他的。

网友F:
下载一个软件烧录,比如普中自动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