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12864程序 我是时序不对呢,IO不对?

楼主(2018-08-12):
求助大佬,我是时序不对呢,IO不对呀,怎么驱动不了12864呢,内心极度崩塌。。。。。。。。

#ifndef _H_LCD_12684_H
#define _H_LCD_12684_H
#include "sys.h"

//#define PIN_PSB    (1<<3)
//#define PIN_RST    (1<<5)  //片选信号
//#define PIN_E_CLK  (1<<6)
//#define PIN_RW     (1<<7)
//#define PIN_RS_CS  (1<<8)

//#define PIN_Data0  (1<<9)
//#define PIN_Data1  (1<<10)
//#define PIN_Data2  (1<<11)
//#define PIN_Data3  (1<<12)
//#define PIN_Data4  (1<<13)
//#define PIN_Data5  (1<<14)
//#define PIN_Data6  (1<<15)
//#define PIN_Data7  (1<<0)

//#define PSB(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PSB)  | (x ? PIN_PSB:  0);
//#define RST(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RST)  | (x ? PIN_RST:  0);
//#define E_CLK(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E_CLK)| (x ? PIN_E_CLK:0);
//#define RW(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RW)   | (x ? PIN_RW :  0);
//#define RS_CS(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RS_CS)| (x ? PIN_RS_CS:0);
//
//#define Data0(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0)| (x ? PIN_Data0 : 0);
//#define Data1(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1)| (x ? PIN_Data1 : 0);
//#define Data2(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2)| (x ? PIN_Data2 : 0);
//#define Data3(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3)| (x ? PIN_Data3 : 0);
//#define Data4(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4)| (x ? PIN_Data4 : 0);
//#define Data5(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5)| (x ? PIN_Data5 : 0);
//#define Data6(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6)| (x ? PIN_Data6 : 0);
//#define Data7(x)   GPIOB->ODR = (GPIOB->ODR & ~PIN_Data7)| (x ? PIN_Data7 : 0);

#define LCD_PSB    PBout(4)
#define LCD_RST    PBout(5)  //片选信号
#define LCD_E_CLK  PBout(6)
#define LCD_RW     PBout(7)
#define LCD_RS_CS  PBout(8)

#define LCD_Data0  PBout(9)
#define LCD_Data1  PBout(10)
#define LCD_Data2  PBout(11)
#define LCD_Data3  PBout(12)
#define LCD_Data4  PBout(13)
#define LCD_Data5  PBout(14)
#define LCD_Data6  PBout(15)
#define LCD_Data7  PBout(0)

void LCD_12864_Write_Com(uint8_t command);
void LCD_12864_Write_Data(uint8_t Data);
void LCD_12864_Init(void);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 ;

#endif

#include "LCD_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u8 Shit[]="HCXY_智能控制实验室";
u8 Fuck[]="世界那么大";
u8 Bitch[]="http://www.jianshengdrlab.com/forum.php";
u8 Hangover[]="Perfact The Test!";

/**************************************************************************
函数名:
属  性:
参  数:
功  能:写指令
日  期:
返回值:
描  述:
***************************************************************************/
void LCD_12864_Write_Com(uint8_t command)
{
        u8 temp=0x01;
        u8 table[8]={0};
        u8 count;
  LCD_RW=0;
        LCD_RS_CS=0;
        LCD_E_CLK=0;
        delay_us(10);
        for(count=0;count<8;count++)
        {
                if(command&temp)
                        table[count]=1;
                else
                        table[count]=0;
                temp=temp<<1;
        }
        temp=0x01;

        LCD_Data0=table[0];
        LCD_Data1=table[1];
        LCD_Data2=table[2];
        LCD_Data3=table[3];
        LCD_Data4=table[4];
        LCD_Data5=table[5];
        LCD_Data6=table[6];
        LCD_Data7=table[7];
        delay_us(5);

        LCD_E_CLK=1;
        delay_us(500);
        LCD_E_CLK=0;
        delay_us(500);
}
/**************************************************************************
函数名:
属  性:
参  数:
功  能:
日  期:
返回值:
描  述:
***************************************************************************/
void LCD_12864_Write_Data(uint8_t Data)
{
        u8 temp=0x01;
        u8 table[8]={0};
        u8 count;
  LCD_RW=0;
        LCD_RS_CS=1;
        LCD_E_CLK=0;
        delay_us(10);
        for(count=0;count<8;count++)
        {
                if(Data&temp)
                        table[count]=1;
                else
                        table[count]=0;
                temp=temp<<1;
        }
        temp=0x01;

        LCD_Data0=table[0];
        LCD_Data1=table[1];
        LCD_Data2=table[2];
        LCD_Data3=table[3];
        LCD_Data4=table[4];
        LCD_Data5=table[5];
        LCD_Data6=table[6];
        LCD_Data7=table[7];
        delay_us(5);

        LCD_E_CLK=1;
        delay_us(500);
        LCD_E_CLK=0;
        delay_us(500);
}
/**************************************************************************
函数名:
属  性:
参  数:
功  能:
日  期:
返回值:
描  述:
***************************************************************************/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P)
{
        switch(Y)
        {
                case 0:
                             LCD_12864_Write_Com(0x80 + X);//第一行
                             break;
                case 1:
                             LCD_12864_Write_Com(0x90 + X);//第二行
                             break;
                case 2:
                             LCD_12864_Write_Com(0x88 + X);//第三行
                             break;
                case 3:
                             LCD_12864_Write_Com(0x98 + X);//第四行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P!='\0')
                {
                        LCD_12864_Write_Data(*P);
                        delay_us(100);
                        P++;
                }
}
/**************************************************************************
函数名:
属  性:
参  数:
功  能:
日  期:
返回值:
描  述:
***************************************************************************/
void LCD_12864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B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GPIOA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        GPIOA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A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GPIOA_InitStruct);

        GPIOB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B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B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B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3|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LCD_RST=0;              //复位
                delay_ms(10);        //延时
                LCD_RST=1;              //复位置高
                delay_ms(50);
          LCD_PSB=1;
                LCD_12864_Write_Com(0x3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_us(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12864_Write_Com(0x30);  //Function Set
                delay_us(40);               //大于37uS的延时
                LCD_12864_Write_Com(0x0c);  //Display on Control
                delay_us(100);              //大于100uS的延时
                LCD_12864_Write_Com(0x10);  //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
                delay_us(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12864_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_ms(20);               //大于10mS的延时
                LCD_12864_Write_Com(0x06);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_us(100);              //大于100uS的延时

/********************开机画面***********************/
          LCD_Display_String(0,0,Shit);       //显示第1行
    LCD_Display_String(0,1,Fuck);       //显示第2行
    LCD_Display_String(0,2,Bitch);      //显示第3行
    LCD_Display_String(0,3,Hangover);   //显示第4行
                printf("12464\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