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指点下这是啥意思

楼主(2018-08-13):
void main()
{
bit Flag;
while(!Flag)
{

}
while(Flag);
}

网友A:
定义变量(位)Flag,如果为1,在while(Flag)内循环,如果为0在while(!Flag)内循环

网友B:
定义变量(位)Flag,如果为1,

网友C:
Flag位为0或者1可以分别进入不同的循环,在第一个循环中可以加入你需要的程序,第二个为死循环

网友D:
一一旦给了flag初值就会进行循环,第二个循环一旦进入就是死循环

网友E:
bit flag;执行以后,flag默认值为0,bit为位定义,所以flag只能为0或1。flag默认为0,那么!flag肯定是1,所以while里面的条件为真,就会一直停在此处,不断判断while里面的条件。

网友F:
Flag值不同可以分别进入不同的循环,当flag为0时,在while(!Flag)内循环,当flag为1时,在while(Flag)内循环。

网友G:
bit Flag;  //定义了一个位变量 flag 用于判断
while(!Flag) //当flag 不为  0 时执行   while的   代码块
{

}
while(Flag); 当flag为   1 时  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