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如何使用一个具有ADC 引脚功能的MCU 做一块板子,去检测另一个板子消耗的电流

楼主(2018-08-13):
  如题 ,怎么设计一块板子,去检测另一块板子 消耗的电流。大神的思路来的更猛烈吧

网友A:
在供电总电路上接入一个取样电阻,然后通过AD转换,测量两端的电压。

网友B:
5A以下用MAX471直接干 输出端接个电阻对地后就可以直接AD采集电流 具体你下载个pdf看看吧说的挺清楚

很多驱动芯片也带电流值输出 相当于一个MOSFET+电流检测集成到一起 IS端接个对地电阻就可以直接AD采样 对地电阻的大小决定输出比例 这些芯片可以干到几十安培 车上用的很多 一般车外灯泡是否损坏检测都是这么搞的 电流大的一般是单路 电流小的有4路的 更多路可能也有 我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