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0P6060单片机调试无法进入主程序怎么办

楼主(2018-08-13):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mc30p6060.inccblock         0x10FLAG_00R_TIME_COUNTR_MODER_TIME_KEY_LR_TIME_KEY_HACCBUFSTABUFendc           ;================================================#DEFINE            FLG_4MS                       FLAG_00,0#DEFINE                   FLG_KEY_LOCK           FLAG_00,1#DEFINE                   PIN_LED                   P1,0#DEFINE                   PIN_MOTOR          P1,1#DEFINE                   PIN_KEY                   P1,2;================================================        org     03FFH        goto    START        org     0000H        goto    START        org     0008H        goto    INTER        org     0010H;================================================MLOOP:        CLRWDT        JBSET       FLG_4MS        GOTO        MLOOP        BCLR        FLG_4MS                               CALL                      SCAN_KEY                      CALL                      CHECKTEMP                GOTO        MLOOP;================================================CHECKTEMP:                      MOVAR                     R_MODE                      ADDRA                     PCL                      GOTO                      CHECKTEMP1                      GOTO                      CHECKTEMP2                      GOTO                      CHECKTEMP3CHECKTEMP1:                      BCLR                      PIN_LED                      BCLR                      PIN_MOTOR                      RETURNCHECKTEMP2:                      BSET                      PIN_LED                      BCLR                      PIN_MOTOR                      RETURNCHECKTEMP3:                      BSET                      PIN_LED                      BSET                      PIN_MOTOR                      RETURN                      ;================================================SCAN_KEY:                      JBCLR                     PIN_KEY        GOTO        SCAN_KEY_UP                INCR        R_TIME_KEY_L        MOVAI       20        RSUBAR      R_TIME_KEY_L        JBSET       C        GOTO        SCAN_KEY_EXIT        CLRR        R_TIME_KEY_L                INCR        R_TIME_KEY_H        MOVAI       37        RSUBAR      R_TIME_KEY_H        JBSET       C        GOTO        SCAN_KEY_EXIT        CLRR        R_TIME_KEY_H        JBCLR       FLG_KEY_LOCK        GOTO        SCAN_KEY_EXIT        BSET        FLG_KEY_LOCK                CLRR        R_MODE        GOTO        SCAN_KEY_EXITSCAN_KEY_UP:        JBCLR       FLG_KEY_LOCK        GOTO        SCAN_KEY_CLR        MOVAR       R_TIME_KEY_H        JBCLR       Z        GOTO        SCAN_KEY_CLR                INCR        R_MODE        MOVAI       3        RSUBAR      R_MODE        JBCLR       C        CLRR        R_MODESCAN_KEY_CLR:        BCLR        FLG_KEY_LOCK        CLRR        R_TIME_KEY_L        CLRR        R_TIME_KEY_HSCAN_KEY_EXIT:                RETURN;================================================INTER:                      MOVRA                     ACCBUF                      SWAPAR                    STATUS                      MOVRA                     STABUF;-----------------------------------------------------------                      JBSET                     T0IF                      GOTO                      INT_OUT;-----------------------------------------------------------TIM0_IN:                      NOP                              NOP                              NOP                      MOVAI                     156                      MOVRA                     T0CNT                                                                  INCR                      R_TIME_COUNT                      MOVAI                     40                      RSUBAR                    R_TIME_COUNT                      JBSET                     C                      GOTO                      INT_OUT                      CLRR                      R_TIME_COUNT                      BSET                      FLG_4MS;-----------------------------------------------------------INT_OUT:                      CLRR                      INTFLAG                      SWAPAR                    STABUF                      MOVRA                     STATUS                      SWAPR                     ACCBUF                      SWAPAR                    ACCBUF                      RETIE;===========================================================START:                      MOVAI                     00000000B                     ;MCU8,MCU10                      MOVRA                     P1                      MOVAI                     00000100B                      MOVRA                     DDR1                      MOVAI                     11111011B                      MOVRA                     PUCON        MOVAI       00000000B                     ;MCU13,MCU12                   MOVRA       DDR0        MOVAI       11111111B        MOVRA       P0                              MOVAI       10H         MOVRA       FSRINITALRAM:        CLRR               INDF                               INCR               FSR        MOVAI              0xFF        RSUBAR             FSR        JBSET              Z        GOTO               INITALRAM                                                    MOVAI       00000001b;//4分频 1M=1us        MOVRA       T0CR                      MOVAI                     156 ;0.1ms                      MOVRA                     T0CNT        BSET        GIE        BSET        T0IE;-----------------------------------------------------------                      GOTO                      MLOOP;===========================================================                      END

网友A:
步一步调试,找到断点在哪

网友B:
一步一步调试,找到断点在哪

网友C:
org     03FFH
goto    START

你第一句弄个03FFH是什么意思?把这两行去掉。如果是其他用处(比如陷阱)可以往后移。

第一行应该就是:
org     00H
goto    ST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g     03FFH
goto    START

哦  我用的是MCU30P6060开头必须用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调试,找到断点在哪

已找到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