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 desiner5.0版本转成4.0版本中文字符会出现乱码

楼主(2018-08-13):
Altium designer转成其他低版本会中文会乱码,但是我发现有的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是这样做到的

网友A:
软件就像官员不能越级指挥一样,习惯就好

楼主:
做板的工厂应该是把你的PCB转成99格式的了,99不识别中文,所以变成乱码……

1、可以自己换成99se格式,再用中文放置工具重新放置中文,再发给PCB厂。附:工具补丁

2、可以在AD中把中文转换成图形(在AD中直接放置中文PCB文件会变得巨大)。AD的中文转图形方法有很多种。3楼据说的是一种。还有一种:AD10以上版本还可以用其自带的PCBLogoCreator.PRJSCR脚本,把已变成图形的文本或LOGO导入到PCB中。
具体:用windows自带画图软件写中文,另存为BMP单色格式(一定要单色)。然后在AD中点DXP--RUN Srcipt……--borwse找到PCBLogoCreator.PRJSCR再添加刚才的图片放到对应层就可以了。
附:PCBLogoCreator脚本 PCB Logo

3.bmp2pcb
4.打开记事本或者word,写上你需要在PCB上写的文字,复制。在PCB上面CTRL+V粘贴就好了。
5.你可以下载个BMP图片转PCB格式工具,用画图工具把文字保存为BMP单色文件格式,再用BMP图片转PCB格式工具转换即可。又或者将图片用PS保存为二位制格式的BMP图片,然后在AD里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