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3R8T6 HAL库ESP8266 TCP一对多通讯例程

楼主(2018-08-13):
    STM32新手根据标准库改的HAL库例程,需要的大家可以看看

//USART2用来ESP8266的收发,实验时暂时用USART1与电脑相连查看数据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l0xx_hal.h"
#include "dma.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esp8266/bsp_esp8266.h"

#define User_ESP8266_ApSsid                       "ESP8266test02"               //要创建的热点的名称
#define User_ESP8266_ApPwd                        "123456789"           //要创建的热点的密钥

#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192.168.31.23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 IP
#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800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端口
extern __IO uint8_t ucTcpClosedFlag;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char APIP[20];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printf("正在配置 ESP8266 ......\n" );

  if(ESP8266_AT_Test())
  {
    printf("AT test OK\n");
  }
         printf("\n< 1 >\n");
        if(ESP8266_Net_Mode_Choose(AP))
  {
    printf("ESP8266_Net_Mode_Choose OK\n");
  }
        printf("\n< 2 >\n");
  if(ESP8266_Build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WPA2_PSK))
        {
                printf("ESP8266_BuildAP_OK\n");
        }
        printf("\n< 3 >\n");
        ESP8266_Rst();
        printf("\n< 4 >\n");
        if(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ENABLE))
        {
                printf("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_OK\n");
        }
        printf("\n< 5 >\n");
        if(ESP8266_StartOrShutServer(ENABLE,"8080","180"))
        {
                printf("ESP8266_StartOrShutServer_OK\n");
        }
        printf("\n< 6 >\n");
        if(ESP8266_Inquire_ApIp(APIP,20))
        {
                PC_Usart("%s\n",APIP);
        }
                printf("\n< 7 >\n");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int8_t *)ESP8266_ReceiveString(DISABLE),sizeof(ESP8266_ReceiveString(DISABLE)));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 = 0;               //从新开始接收新的数据包
//
//        HAL_Delay( 2000 );                 //延时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Data_RX_BUF[ 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 ]  = '\0';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printf("%s\n",strEsp8266_Fram_Record.Data_RX_BUF);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BYPASS;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MUL_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DIV = RCC_PLLDIV_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1|RCC_PERIPHCLK_USART2;
  PeriphClkInit.Usart1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1CLKSOURCE_PCLK2;
  PeriphClkInit.Usart2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2CLKSOURCE_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i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RX_BUF_MAX_LEN-1))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strEsp8266_Fram_Record.Data_RX_BU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esp8266_rxdata;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esp8266_rxdata,1);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网友A(2019-04-15):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