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l9110s控制四个直流电机,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下正文

楼主(2018-08-13):
已经写好的前进后退,在一个函数中调用正常,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反向,本人用一个l9110s模块控制四个直流电机,左侧两个接到一个马达端口,右侧接一个马达端口,效果与用两个驱动模块相同。双电源供电,开发板P2口前四位控制马达,有独立按键和定时器两部分。代码如下:问题是,分别将定时器和按键扫描注释,相同的函数出现的现象不同
#include<reg51.h>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重新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motor P2//p2口控制四个马达,01口控制左侧,23口控制右侧
sbit k1=P3^0;//通过按键控制运动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delay(u16 j)
{
while(j--);
}
void qj()//前进
{
motor=0xfa; //0000 1010

}
void ht()//后退
{
motor=0xf5;//0000 0101

}
void yz()//右转弯
{
motor=0x09;//0000 1001

}
void zz()//左转弯
{
motor=0x06;//0000 0110

}
void Timer0Init()//定时50ms秒,完成后进行中断
{
        TMOD|=0X01;//0000 0001方式一
         TH0=0x3C;//50ms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
}
void keyscan()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qj();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ht();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zz();
                }
                while(!k3);
        }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yz();
                }
                while(!k4);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interrupt后面无括号
{
  static  u16 i=0;
   TH0=0x3C;//50ms
    TL0=0xB0;
    i++;
  if(i==20)
  {
    qj();
  }
  if(i==60)
  {
    i=0;
    ht();
  }
}